用戶名  找回密碼
點穴棒?

楼主(2017-09-27):
經絡筆....點穴棒........請問有沒有人知道他的工作原理.

网友A:
應該是低周波治療器,利用低周波不同的頻率及波長來達到刺激穴道的功能。

找穴功能也很簡單, 穴位的電阻值一般不高!

這類產品市面上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低周波治療器,利用低周波不同的頻率及波長來達到刺激穴道的功能。

找穴功能也很簡單, 穴位的電阻 ...

請問一下長官? 可不可以用我們這個 MESR-100 電容內阻測試器....去找出來穴位的電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長官? 可不可以用我們這個 MESR-100 電容內阻測試器....去找出來穴位的電阻? ...

我是沒這樣試過, 用電錶 歐姆檔應該可量出!其實最快方法用手指或尖的筆尖壓壓看, 會有痛感。

像我們的手有很多穴位, 你試試壓壓看就了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長官? 可不可以用我們這個 MESR-100 電容內阻測試器....去找出來穴位的電阻? ...

查人體穴道圖,再按壓會麻的地方,很好找,除了合谷穴要稍斜往掌心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