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請教此零件名稱

楼主(2017-09-27):
請教圖中紅框內的零件名稱,上面標示470   110

這是雷射印表機的傳真模組板

拆下量無阻抗

煩請先進們指教

网友A:
看似氣體放電管, 做突波或雷擊保護用的

類似
http://www.bourns.com/docs/Produ ... ?sfvrsn=7fe280b3_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似氣體放電管, 做突波或雷擊保護用的

類似

感謝lazy大的幫忙

有編號在網拍就找的到了

网友B:
沒阻抗就是好的,這東西就是兩個極片用玻璃或陶瓷包起來,極片的間距就是電壓規格,電壓過高就會經過間隙放電。
電話相關設備都需要有這種放電管來保護其他元件與正在使用的人類,如果有被高電壓雷擊其上頭與周邊會有黑碳灰痕跡。
很乾淨又用電表高阻檔位量起來沒有任何阻抗就是好的,不必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阻抗就是好的,這東西就是兩個極片用玻璃或陶瓷包起來,極片的間距就是電壓規格,電壓過高就會經過間隙放 ...

感謝duke大指教

沒錯剛剛有大致看了這零件的規格

在沒作用的時候呈現1G歐姆以上的高阻抗

一般電表沒辦法判讀這麼大的阻值

難怪量起來無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