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無熔絲開關問題

楼主(2017-09-27):
家裡有一顆 2P 20A 的無熔絲開關中間連桿斷了,這樣會不會有危險?是不是整顆該換了?!

网友:
  如此設計即是在相同跳脫電流下, 同時啟 | 閉及同時跳脫.

  若找不到聯桿零件裝回, 建議還是將該無熔絲開關整顆換新較妥.

网友:
冷氣應該是使用單相 220V 的電壓吧 !!
因為 2 線對地都有電壓 , 為了安全起見 , 讓 2 個同時啟閉是有必要的 !!
最好還是換掉 , 或想辦法加一連桿上去, 使它可以同時動作 !!

楼主:
好的~~~非常感謝!!

网友:
建議換掉
即是功能是正常的

网友A:
安啦~   ...........不需要...也不用整個換......只是一個塑膠的連桿而已...

這是二相式的220伏無熔絲開關....當某一相電源有問題的時候.....使用連桿一起跳開...............用3D印表機列印一個出來或找一個防火塑膠片或者是金屬片, 把它用瞬間膠粘著就可以了..........  可能掉在地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啦~   ...........不需要...也不用整個換......只是一個塑膠的連桿而已...

這是二相式的220伏無熔絲開 ...

記得好像內部是有連動的  外部連結片只是方便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記得好像內部是有連動的  外部連結片只是方便操作

專炸元件兄......我裝了三四個電錶控制箱了.....裡面真的沒有連接...各個獨立的....如果是三相的....要把三個都並在一起.

网友:
啊! Peter被先說了!!!!

打了就跑----可以3D列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記得好像內部是有連動的  外部連結片只是方便操作

確定裡面沒有連動,只是把兩個1P鉚在一起再加上連桿而已,為什麼我知道?因為常常當水電工,安裝配電盤,有時還會將3P的連桿撬掉,當3個1P使用。

网友:
確定裡面沒有連動,只是把兩個1P鉚在一起再加上連桿而已

應該都是連動.我拆的是有連動的.
是用1p並在一起.但在側邊有一小洞.連動跳脫用.
跳脫是用內部彈簧.靠外部塑膠連桿可能不夠力.且易損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記得好像內部是有連動的  外部連結片只是方便操作

剛剛看了手邊的,
GE的有連動孔,
士林電機的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