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機後 七盟 ST-420BKV-03F 風扇不定時自轉疑問?

楼主(2017-09-27):
問題 :
1. 電腦關機 Power 降溫停止後 , 風扇不定時自行慢慢轉動 , Power 內發出低沉聲音 , 然後1~3分鐘內停止.
     主機板沒有開機.

2. 近期更換 C55 50V 10uf , 沒有明顯高頻音後 , 但上電時用軟管可在 2顆大大 安規濾波電容器 ( .22K 275V X2 , .33K 275V~X2 ) 聽到微小電流聲(上電初期) , 這是正常現象嗎??

以上能否懇請先進給予看法及建議對策?

近2週內維修記錄:
不良現象 : 一上電, 風扇就開始轉了,  5VSB值 7.8V , 高頻音
對策 :  更換 C55 50V 10uf , 電源測試器量測無異常, PG值: 280ms

同期更換 TL494 ( 以 KA7500B 替代 ) , 16 顆電解容 ( 沒電容表加上沒功力的悲哀 )
電解容有突起有4顆.

网友:
TL494 ( 以 KA7500B 替代 )
換回 TL494 試試

网友:
請盡快補回合適的照片,不然會移到"違反版規回收區" .

楼主:
來補張圖: 2顆大大 安規濾波電容器 位置圖

2顆大大 安規濾波電容器

 2顆大大 安規濾波電容器

网友:
" 電腦關機 Power 降溫停止後 , 風扇不定時自行慢慢轉動"

風扇不定時自行慢慢轉動
    ==> 風扇的供電  是+12V ,也就是說同黃色線這組有供電了, 只是 電壓不夠12V
也就是說TL494 被異常啟動 或說  沒被關住
你要查察另一顆 IC   受PS_ON控制的那個電路IC   例如 WT7510
這類電壓偵測IC  它有個信號腳FPL  這隻腳會去關 TL494  PIN4

你把這FPL  腳   吸錫空接  斷開FPL  其與 TL494  電路關係
迫使 TL494 鎖住不工作

网友A:
建議裸測不接主板, 是不是還會有這種現象 !!

网友B:
對策 :  更換 C55 50V 10uf , 電源測試器量測無異常, PG值: 280ms
是那顆,請po圖對照一下,更換後5vsb是幾v,有正常嗎!

楼主:
ST-420BKV-03F 在過去也算是災情遍野 , 問題多多.
感謝論壇內先進們分享資料 , 省掉我備料和查線路時間.
請容我回應以上各位大大 , 引用論壇內舊圖以連結方式參照處理.

>> SIMON1016 : 你要查察另一顆 IC   受PS_ON控制的那個電路IC
您所提 IC 在 ST-420BKV-03F 可能是 PS233 (這個料不好找了 , 目前朝網購處理)
PS233

>> liuchinlang  : 更換 C55 50V 10uf , 請po圖對照一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ST-420BKV
在 4樓有圖可以參照.

>> liuchinlang : 更換後5vsb是幾v
是正常 5V (後續 補圖 ) .

PS.今日臨時被要求出差 , 待中秋過後 , 才能再進行驗證各位大大的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裸測不接主板, 是不是還會有這種現象 !!

風扇不定時自轉 , 有點難觀察 , 我都是在夜深人靜聽到,低沉聲音(有點恐怖...)才發現 , 然後1~3分鐘內停止
我打算換了 PS223 再觀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裸測不接主板, 是不是還會有這種現象 !!

提早回來了, 還沒買 PS223 , 先試試 jeanshyen 大大的建議  , 不接主板裸測 , 直接跨接 綠線(PS-ON)與黑線(GND),
空載 5分鐘 , 拔掉跳線 , 風扇立即停止! 放置約2小時,沒有風扇自轉現象!

嘿! 嘿! 難道是誤判了 ! 有請谷歌大神找出 ST-420BKV-03F 過去( 2005年 )上市宣傳資料.
七盟ST-420BKV-03F新裝升級上市
"這款ST-420BKV-03F中,加入了一個新的 Fan Time Delay 的風扇控制功能,而這個功能的作用是在使用者將電腦關機後,Power風扇會持續轉動散熱,直到溫度降到低於約40~45度後才會停止散熱,如此將有助於延長Power內部電子零件的壽命,相對的也可以讓 Power 的使用年限延長。"

好,做一個試驗,不接主板,不跨接 PS-ON & GND , 只有上電 , 吹風機加熱.

加熱,風扇就轉起來了

加熱,風扇就轉起來了

啥 ! 風扇轉起了, 但輸出端沒有正常供電喔!

加熱,風扇轉起來,+5SVB,PS_ON 量測值

加熱,風扇轉起來,+5SVB,PS_ON 量測值

加熱,風扇轉起來,+5SVB,PS_ON 量測值

嘿! 嘿! 難道是誤判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策 :  更換 C55 50V 10uf , 電源測試器量測無異常, PG值: 280ms
是那顆,請po圖對照一下,更換後5vsb是 ...

維修前 電源測試器 顯示 5VSB : HH

維修前 電源測試器 顯示 5VSB : HH

維修前 電源測試器 5VSB值 顯示 HH,以電表量測值 7.8V

維修後 , 5VSB值5.0

維修後 , 5VSB值5.0

更換 C55 50V 10uf  電源測試器 5VSB值 顯示 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早回來了, 還沒買 PS223 , 先試試 jeanshyen 大大的建議  , 不接主板裸測 , 直接跨接 綠線(PS-ON)與黑 ...

這正是我想的 ~

還有遇過, 怪怪主機板 ,  5VSB 的電壓會流到 +12V , 但實際開機使用卻没問題 !!

最後這問題我還是沒找到原因 !!

网友:
引用 楼主:
維修前 電源測試器 5VSB值 顯示 HH,以電表量測值 7.8V

這已完修了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