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一個鑄鐵鍋的問題......

楼主(2017-09-27):
鑄鐵鍋上面黑黑的是漆嗎???

因為磨掉就會有鐵的顏色......那個如果是漆,那又是什麼漆呢????

网友:
http://www.lecreuset.com.tw/careuse/castiron

楼主:
原來那個黑黑的是黑琺瑯.............

如果黑琺瑯用久了掉了.....變作沒有了黑琺瑯......那這樣鑄鐵鍋算壞掉了嗎???

要是不算壞掉,那使用有什麼問題嗎????

(我覺得那個黑琺瑯是一定會掉的.....既然會掉,有跟沒有是有什麼差別???)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那個黑黑的是黑琺瑯.............

如果黑琺瑯用久了掉了.....變作沒有了黑琺瑯......那這樣鑄鐵鍋算壞 ...

表層脫落就容易沾黏食材

鍋具重新作一次開鍋/養鍋程序
就可回復應有特性

Restoring Cast Iron Cookwa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DNIEnkPhLY

网友:
琺瑯鑄鐵鍋和純鑄鐵鍋不一樣。
如果你是純鑄鐵鍋,一般為了防鏽,廠商會有所謂-Pre-Seasoning (就是開鍋/養鍋程序)
其實是將油經高溫焦化附著在鍋子表面。

如果擔心,可以自刷掉然後自己使用油來做防鏽處理。
沙拉油不合適,除了動物油外,亞麻子油最佳,橄欖油也可。

网友:
以前買豬肥糕開鍋, 直接開大火下油糕, 等到有豬肥糕爆出油, 炸出豬油渣就好了, 外婆教的
可能現在去肉攤告訴目的, 有些年長的老闆會教你
但是千萬不要買劣質的球墨鑄鐵的那種爛鍋, 用豬肥糕開上多次還是會有粉掉出來, 洗一兩次還是會銹掉,直接扔了, 最好看賣鍋的給你開好再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