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微波爐 磁控管 的規格

楼主(2017-09-27):
請教微波爐 磁控管 的規格

家中水波爐故障,網路查到的資訊,都顯示磁控管故障

我查 google photo 卻一張圖都找不著~~ 找不到型號~~

假設我真的拆機器,更換磁控管,最大的問題應該是能不能找到備用材料

磁控管除了『肉眼』看的見的外觀差異,還有其它什麼很大的規格差異?

大到不能任意更換? 我知道有瓦數差異,那還有嗎?

网友:
改一下內文~要記得PO機型機號,如果要請料要去別版

网友:
若真確定是磁控管故障
拆開後上面都有貼規格標籤

網拍查一下應該有
若網拍沒有,就到該品牌維修站買材料

附圖
隨機網拍找的
一堆磁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