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SCH AL1130CV 10.8V 充電器維修實例教學影片視頻

楼主(2017-09-27):
我的BOSCH AL1130CV 10.8V 充電器終於壞掉了,試拍一個維修實例教學影片試試,由於沒有大字報,所以吃螺絲是正常的,也由於拿攝影機的人外行,也不知道有沒有拍到重點,同时我不會剪接,所以只能一鏡到底,總之拍的不好是正常的,只是希望給大家分享自己的一個維修經驗,如果覺得對你有幫助,論壇的那些廣........告就拜託大家多多照顧了,月底了,衝一下業績吧!

https://youtu.be/cLC7BbOZmEw

网友A:
廣告是混和式示波器
竟然是老大  的新歡

网友B:
Wis大,

牛花了一點時間, 幫您把影片剪好了!!
有沒有地方可以讓牛 "上傳" 給您? 還是牛放hinet空間給您下載?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s大,

牛花了一點時間, 幫您把影片剪好了!!

那太謝謝你了,現在論壇的NAS 在換硬碟,麻煩先用你的空間讓我下載好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太謝謝你了,現在論壇的NAS 在換硬碟,麻煩先用你的空間讓我下載好嗎? ...

OK... 因為剪完的MP4是沒壓縮的, 檔案反而變得好肥1.53Gb(更正), Hinet的空間不好放..
我開我的Test NAS給您下載好了, 等等私訊給您路徑!

影片的剪接是以牛能理解的方式刪剪,
螺絲牛幫您拆了好幾顆, 拆機/焊接的動作牛有幫您掛Turbo,
您再看看能不能用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OK... 因為剪完的MP4是沒壓縮的, 檔案反而變得好肥(1.8G), Hinet的空間不好放..
我開我的Test NAS給您下 ...

我拍的是1080p,格式也是MP4,上傳時是大小是3.x G,結果你的只有1.8G,那是變小不是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廣告是混和式示波器
竟然是老大  的新歡

不了解你的意思耶!說清楚一些好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拍的是1080p,格式也是MP4,上傳時是大小是3.x G,結果你的只有1.8G,那是變小不是變大 ...

Wish大的3.xG傳到Youtube後會被再壓縮, 所以牛由Youtube抓下來時才會變成833Mb(更正),
但剪接後使用的是標準的MP4壓縮技術, 所以檔案又會再肥回來1.53Gb(更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了解你的意思耶!說清楚一些好嗎?

wish 老大
舊愛會不會追究
https://tw.tek.com/?utm_source=g ... EAAYASAAEgIB6fD_BwE
這樣就沒廣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sh 老大
舊愛會不會追究
https://tw.tek.com/?utm_source=google-Scopes-Mainstream-TW&utm ...

我了解了,這台想買的話得要多找幾個人一起買才行

楼主:
我在1樓放了一個超級牛大 dcstudio幫我後製的影片,上面的影片是原來的,下面的影片是超級牛大後製的,據他表示影片幫我拆了好幾顆螺絲,拆機/焊接的動作牛有幫我掛Turbo,大家看看是否比較合適,也謝謝熱心的超級牛。

网友C:
人都有第1次是值得鼓勵的...用示波器檢查PWM的波形, 是這一次的精華重點......背景如果有鋼琴伴奏的音樂, 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都是隆~隆~的聲音!

网友:
感謝分享..受教了

楼主:
已換成超級牛大 dcstudio幫我後製的影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換成超級牛大 dcstudio幫我後製的影片

喔~ 被Wish大採用了喔! COOL..

對了, 影片中有一段把二極體反向測量的部份 (11分16秒)
您的旁白說到 "紅棒是接到電錶的負" << 這個牛一直沒能聽懂的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喔~ 被Wish大採用了喔! COOL..

對了, 影片中有一段把二極體反向測量的部份 (11分16秒)

指針式的電表黑棒是電表內部電池的正端,反之紅棒就是電表內部電池的負端,測量二極體反向時,紅棒應接二極體的陽極,黑棒應接二極體的陰極,我自己吃螺絲吃到腦筋有一點秀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都有第1次是值得鼓勵的...用示波器檢查PWM的波形, 是這一次的精華重點......背景如果有鋼琴伴奏的音樂,  ...

我家附近有一條主要幹道在大修,結果車流就分往我家這邊,要明年才會完工,所以還會吵一陣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針式的電表黑棒是電表內部電池的正端,反之紅棒就是電表內部電池的負端,測量二極體反向時,紅棒應接二 ...

"指針式電表的黑棒是電表內部電池的正端,紅棒是電表內部電池的負端"

剛剛去量了一下指針式電錶的正負極後, 才完全理解這句話!
從來就沒有這樣去量過的說.. (苦笑)
果然... 多活一天, 就多學一天!

网友:
謝謝WISH大大教學

网友:
我學到…吸錫槍好好用~XD

网友:
原來電動吸錫槍這麼好用,想買了 !

网友:
讚!一部影片學到很多眉眉角角,比起文字敘述更有價值。

好用的電動吸錫器讓你上天堂~MESR-100也是好工具,波波的實用更不用說。

楼主:
專業做維修的人其實我會建議買一支電動吸錫槍,真的是事半功倍,烏骨雞學姐有在跟日本goot 買貨,不過日本進口貨物的售價是隨匯率在變動,有興趣的會員可以問一問烏骨雞學姐。

http://bbs.pigoo.com/thread-62867-1-1.html

网友D:
老大請問如用一般專用LCR錶的R檔,
有辦法在線測出二極體的阻抗嗎?
或必須使用此台MESR-100,才能在線測試出?
謝謝賜教!

网友E:
老大測的是故障二級体及MOS的通導電阻,不是阻抗ㄡ。

网友F:
老大多拍幾回就會上手了.......剩下就是影像剪輯編排....

搞不好哪天某高工電子科課堂上就撥老大的影片老師就可
喝茶納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大請問如用一般專用LCR錶的R檔,
有辦法在線測出二極體的阻抗嗎?
或必須使用此台MESR-100,才能在線測試 ...

一般的LCR 電表的R檔與數位電表的電阻檔是相同的,而在這個場合是要用毫歐表,如果你有看過這一篇應該會有印象︰

http://bbs.pigoo.com/thread-55845-1-1.html

半導體故障大多是短路,短路的阻值極低,所以用毫歐表來測試。
如果沒有毫歐表就把每支二極體都先焊一支腳起來,就可以用一般三用電表測試了,只是這樣比較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大多拍幾回就會上手了.......剩下就是影像剪輯編排....

搞不好哪天某高工電子科課堂上就撥老大的影片老 ...

有喔!我從以前開始就有自稱是電子科老師詢問是否能將我發的帖子拿去用在教學上?這個我都會答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的LCR 電表的R檔與數位電表的電阻檔是相同的,而在這個場合是要用毫歐表,如果你有看過這一篇應該會 ...

受教了...
我原先以為LCR也能測出微歐姆等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老大測的是故障二級体及MOS的通導電阻,不是阻抗ㄡ。

大大的答案有點類似。
"請問此電表能測出壓降嗎?而你卻說這是測電壓,不是壓降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大的答案有點類似。
"請問此電表能測出壓降嗎?而你卻說這是測電壓,不是壓降ㄡ"

您的譬喻有點不太對。
MESR-100是ESR表,不能測電壓,她測量的是頻率100KHz下的等效電阻,因MESR-100精度比較高,所以拿來當毫歐表使用。
MESR-100不能測二、三極體的特性。

网友:
如果沒有毫歐表也可以測,把後端故障短路的MOS先拆除,就可以用一般三用電表測試了。

网友G:
看了兩次,發現W大用毫歐表量二極體時,表筆接觸的二極體元件極性是和指針式電表相同,
毫歐表的輸出難道也是紅夾是表內電池的負極,黑夾是電池的正極 ?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兩次,發現W大用毫歐表量二極體時,表筆接觸的二極體元件極性是和指針式電表相同,
毫歐表的輸出難道也是 ...

毫歐表的測量只是一種"方法"
本例中是利用毫歐表在線測量4個整流二極體中那一個二極體的阻值較低,跟毫歐表的紅黑夾或表內電池無關。

网友H:
請問如果沒有示波器,可用三用電表直流電壓檔量測電源IC-UC3842輸出腳(到mosfet-G級),判斷IC是否有正常工作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請問如果沒有示波器,可用三用電表直流電壓檔量測電源IC-UC3842輸出腳(到mosfet-G級),判斷IC是否有正常工 ...

不行!觀測波型是示波器的強項,這一點不管是數位電表或指針式電表都無法取代,依本例,用電表只能測得UC3842B輸出腳有無電壓,並無法知道是否為波形輸出,如果UC3842B 故障,輸出為一恆定電壓,那結果就是把剛換上的MOSFET 打穿。

网友:
看片段, 聽老大解說, 真的很容易, 就是那句, 果然綠燈亮了
到自己實行, 卻不是真的很容易
除了示波器, 用最簡單的邏輯筆估計大概也可以看到PWM是不是有出來, 等有機會實驗一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行!觀測波型是示波器的強項,這一點不管是數位電表或指針式電表都無法取代,依本例,用電表只能測得UC ...

那這樣就只有兩個方法了,一、買一台示波器了 。二、把那顆IC直接換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這樣就只有兩個方法了,一、買一台示波器了 。二、把那顆IC直接換掉了。 ...

當然這也是個方法

楼主:
看來大家都沒有發現影片中背景光線有在閃動,不知道是那盞LED 工作燈在閃動還是天花板的日光燈在閃動?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那這樣就只有兩個方法了,一、買一台示波器了 。二、把那顆IC直接換掉了。 ...

可以用當初團購的ZT109測頻功能試試

网友K:
引用 楼主:
看來大家都沒有發現影片中背景光線有在閃動,不知道是那盞LED 工作燈在閃動還是天花板的日光燈在閃動?  ...

原本以為閃爍是錄製影片後
為了上傳youtube
後製時,作格式轉換產升的
若非這因素
而懷疑日光燈或LED功作燈
可以試試將攝影機對著這兩燈源拍攝
就可直接看出誰再閃爍
原因有可能是光源閃爍頻率與錄製分頁率(fps)不匹配產生的殘影
LED工作燈驅動常為了省電而採PWM點燈方式,似互嫌疑較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來大家都沒有發現影片中背景光線有在閃動,不知道是那盞LED 工作燈在閃動還是天花板的日光燈在閃動?  ...

老大一提, 牛剛看了下才發現.. (牛的眼睛功能不是很好...)

Wish大可以看一下您拍出的原始檔是不是一樣會閃??

如果原檔沒有問題,
那就有可能和 #42 ericchou大 所說的 "製作格式轉換" 有關..
因為這影片是 Wish大拍原檔>上傳Youtube>牛自Youtube抓下>剪接>重新轉檔>上傳Youtube
如果是這樣, 那下次有機會剪接時就要以原檔來製作才行!

又或者.. Wish大您那是不是有裝 "吊扇"?
以牛的家為例... 旋轉中的吊扇, 是會造成光閃效果的..

网友L:
攝影機的掌鏡運鏡如果沒辦法人為控制的很好,可以架多台同時錄影(定點)
然後事後剪接,或者是子母畫面,子畫面就焦點對在…如在mesr的畫面,示波器的畫面
設備不一定要用攝影機,手機也可以,看儀表的錄影畫質不需太好

网友M:
wish大沒提還真沒發覺到
重看了一次閃爍區域不大而且我覺得程度很輕微
焦點都嘛在看儀表和量測的地方
應該不影響觀看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原本以為閃爍是錄製影片後
為了上傳youtube
後製時,作格式轉換產升的

謝謝了,我有去看原檔了,也是會閃,所以並不是後製的緣故。
我也是覺得應該是LED,下次拍攝時關掉LED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一提, 牛剛看了下才發現.. (牛的眼睛功能不是很好...)

Wish大可以看一下您拍出的原始檔是不是一樣會 ...

牛大好,我有特地注意去看原始檔影片,它也是會閃爍,這樣應該可以確定不是轉檔後的問題,還有就是我這間工作室是用冷氣,並沒有吊扇,所以也不是這個問題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L:
攝影機的掌鏡運鏡如果沒辦法人為控制的很好,可以架多台同時錄影(定點)
然後事後剪接,或者是子母畫面,子 ...

我大概了解你的意思,不過我就是不會剪接或使用你說的子母畫面,所以都只是一鏡到底.........
如果說有這類影像的課程我應該是要去惡補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wish大沒提還真沒發覺到
重看了一次閃爍區域不大而且我覺得程度很輕微
焦點都嘛在看儀表和量測的地方

既然有發現,我還是希望把問題找出來解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大概了解你的意思,不過我就是不會剪接或使用你說的子母畫面,所以都只是一鏡到底.........
如果說有這 ...

剪接很簡單,比運鏡和保持穩定度比來的簡單,上架了就解決了
即使只有一個人也可以拍的很好

什麼事都要自己來是最累的,我就是...srO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以用當初團購的ZT109測頻功能試試

可是我沒有買

网友K:
引用 楼主:
謝謝了,我有去看原檔了,也是會閃,所以並不是後製的緣故。
我也是覺得應該是LED,下次拍攝時關掉LED 看 ...

如果真是LED功作燈造成

或許
wish大可修改一下該驅動電路
拉高PWM點燈頻率
也順便減少使用工作燈時眼睛的負擔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真是LED功作燈造成

或許

如果真是LED 燈造成的,那也有可能是它的電路出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sh大的3.xG傳到Youtube後會被再壓縮, 所以牛由Youtube抓下來時才會變成833Mb(更正),
但剪接後使用的是 ...

你可直接上傳到youtube,系統會自己優化瘦身

楼主(2018-03-21):
忘了跟大家說了,閃爍真的是LED 燈造成的,看來我還是得找時間來看一下驅動器有無問題?

网友N(2024-12-23):
老大工具很齊全, 尤其是電動吸錫槍,我常常用手動吸錫槍吸太多次把電路板的焊接線都吸到斷掉。

楼主:
引用 网友N:
老大工具很齊全, 尤其是電動吸錫槍,我常常用手動吸錫槍吸太多次把電路板的焊接線都吸到斷掉。 ...

有的電路板品質差,銅箔很容易掀起,不見得是你的吸錫槍問題。
操作手動吸錫槍時,吸嘴不要頂到電路板,與電路板隔一點空間。
若是雙層以上電路板本來就難拆,要多種拆法靈活運用。

网友(2025-01-24):
影片拍得不錯,如果量量測零件能將將電表及示波器放在影片中間,會比較便於同時觀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