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 TL4268TRE 無電源 電源版問題

楼主(2017-09-28):
請問哪位大大可解?
TECO東元TL4268TRE電路板上零件問題,PFC上有一個IC看不到型號,有量測一次側電容電壓152V是否正確?

電源版正面
電源版背面

PFC放大圖
5V無法出來,猜測是PFC上的IC故障所造成

网友:
5v是待機電壓 跟PFC有啥關係 查6腳pwm ic才對

楼主:
謝謝大大提醒
pwm ic型號73D14在購買材料更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