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軟排線的檢測

楼主(2017-09-29):
很榮幸看了版主於2014年所分享的 軟排線的維修, 但是對於故障發生的原因是否在於軟排線, 也就是軟排線的檢測不知澳是否有大大可以指導?

又或者是否有一般, 基本的儀器可以做這方面的檢測?

謝謝指教

註 : 發文前已打過電話問過許多做軟排線的廠家, 每一家都說那是專業級, 也就是大且貴的儀器...

网友:
我們公司檢查軟排有沒有內斷都是用電錶量軟排兩端有沒有內斷

通常用電表就檢查得出來

當然也有例外的

例如印表機的噴頭,或是印字頭排線在左右運作的時候

排線內斷的情形才會出現

這時候用電錶量就不一定會準確

這時候手上有備品就是換下去看看再說而已

网友:
如果是維修
直接換新就好了
接觸不良也不一定能檢查出來

网友:
"" 是否有一般, 基本的儀器可以做這方面的檢測?  ""

Milli-ohm Meter 中文  低阻計/直流微歐姆計
推薦
國產 固緯 GOM-802 直流微歐姆計
  https://www.gwinstek.com/zh-TW/p ... C_MilliOhm_Meters/1

用微歐姆計原因是  測  接觸不良/導線損傷 呈現mΩ 級差異 進而辦別良品/不良品
測試人員 需有對4線式(開爾文測量) 有點基礎知識

以上是 簡易測法

另外你提到
......打過電話問過許多做軟排線的廠家, 每一家都說那是專業級, 也就是大且貴的儀器..
我想 你也是工廠實驗室等單位人員  不是維修人員 考慮角度不同...因此有一些 更深的問題

為何...軟排線的廠家, 每一家都說那是專業級, 也就是大且貴的儀器
因為 你的應用  可能有高頻阻抗匹配, 這是要上述所謂 '專業級,大且貴的儀器'

舉例來說
LCD/LED顯示器  使用的軟排線   面板TCON <--軟排線-->AD 板
所使用介面是 LVDS  有傳輸線要求的高頻阻抗100Ω

所謂 '專業級,大且貴的儀器'
即 TDR系統/寬頻示波器主機...最便宜也得是 阻抗分析儀
這類儀器是德泰克新的價格 7X~8X萬台幣, 稀鬆平常...
怕了嗎?? 忘了講還得加買一些模組探棒之類算算要破百萬
嗯~~再補一箭...那是未稅價
然後每年校正費....看到這裡你能想像廠家淚流滿面的場景

因此軟排線廠家 會說 大且貴的儀器...就是別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