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HD7950破圖維修 BGA晶片重植 型號:ASUS HD7950 DC2T 3GD5

楼主(2017-09-29):
客戶送修的ASUS HD7950 上機馬上破圖.狀況橫線+直線.
拆開前已有目測到彎板現象.開始拆卡找問題.
晶片下的錫球由於彎板(散熱太重)已經有點變型.根據經驗這種情況迴焊GPU是很難有效解決問題.只能拆晶片重植錫球了.
正面雖有些氧化但這並非導致故障的原因.
清潔晶片順便確定一下GPU型號.
拆下的晶片圖
未除錫前先檢查機板上的焊墊是否有其他異常.
晶片除錫.
機板焊墊除錫.
大鋼網晶片植球
植球完成圖(晶片已清洗).
檢查晶片時發現晶片觸發及記憶體控制SMD電容阻值好像偏低與6970較為相近(7970正常晶片該處其值應為3歐與260歐上下).這下可鬱悶了....因為手上沒有7950晶片比對.先將晶片與板卡丟烤箱.上網找下資料.果不其然....沒7950的資料..(當時心情沉重與不安)
多想無用準備上U.即使晶片有問題也不容馬虎.該做好的隔熱貼也要貼好.
完成後用洗板水清理晶片底部焊油.由下往上檢查錫球有無偏移
由上往下檢查錫球是否對位
再次清理晶片.順便驗證一下就是原來的那顆.
BGA晶片重植完成圖.
裝好散熱器上機.登愣! 開機破圖問題解決.
WIN7 64 裝好驅動正常.溫度也正常.
各項測試及燒機均正常.完修.
維修心得:此卡晶片供電電壓滿載不超過1V.因此內阻低是可能的.AMD HD79XX 及R9 280系列其晶片內阻低未必就可能故障.也難怪一堆7950刷7970及280的卡很快就掛點.
以上維修供參考.

网友A:
高手! 恭喜完修。 順道問一下那重植球的格網要去哪裡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 恭喜完修。 順道問一下那重植球的格網要去哪裡買?

早期定做的.現在掏寶上可能有.

网友B:
記得送客戶幾支高科技竹筷子回去撐著............

那麼大一塊銅吊在那不彎都奇怪...

网友:
看起來像是專業維修級的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記得送客戶幾支高科技竹筷子回去撐著............

那麼大一塊銅吊在那不彎都奇怪... ...

就是這麼回事.

网友B:
從做之後能治標嗎?~~~還是只能治本?

因為它PCB已經彎掉了.....某些珠珠和PCB距離遠了有了些許間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從做之後能治標嗎?~~~還是只能治本?

因為它PCB已經彎掉了.....某些珠珠和PCB距離遠了有了些許間隙... ...

沒彎的那麼嚴重啦.這算是治本處理.因為晶片拆下後機板烤過就會恢復平整.如果沒平植球上晶片就會出現"枕頭效應".如果真是這樣那板基本上就會無法修復.因此有些廠家再做完BGA會點膠固定.像拆主板腳座也差不多是這個情況.

网友:
好神!真是高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彎的那麼嚴重啦.這算是治本處理.因為晶片拆下後機板烤過就會恢復平整.如果沒平植球上晶片就會出現"枕頭 ...

那就好~~~~~~高性能卡還是水冷卡好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就好~~~~~~高性能卡還是水冷卡好啦...

水冷散熱真的不錯,只是價錢就不是很好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水冷散熱真的不錯,只是價錢就不是很好看了。

經常看評測文章,高性能卡隨便跑跑遊戲就可以7~80多度,耗電量大又靠一大塊銅散熱...
如果機殼內氣流循環不好,我看機殼內溫度都過高了.....水冷才能有效壓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經常看評測文章,高性能卡隨便跑跑遊戲就可以7~80多度,耗電量大又靠一大塊銅散熱...
如果機殼內氣流循環 ...

看來原廠鼓風式的設計比較好,直接把熱風送出去不會積在機殼裡面。

网友:
好像PS4裡面的晶片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來原廠鼓風式的設計比較好,直接把熱風送出去不會積在機殼裡面。

但是風扇久了效率會低,累積灰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