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DTL-732E300 畫面超出框....

楼主(2017-09-29):
CHIMEI DTL-732E300
畫面上方超出外框...
請問大大們如何解決......
謝謝..

補充內容 (2017-9-29 09:58 PM):
請把標題改成以解決~謝謝!

网友A:
應該是可以按設定修改

网友B:
進入OSD可以修改畫面比例

网友C:
搖控器上的按鍵...找一找..按一按就解決了
不難...別怕...它沒有自毀裝置,
不會啟動引爆

网友D:
拿起遙控器選擇設定紐,再切換螢幕比例模式,滿意後按下OK鍵, 然後退出設定,
不難的,比玩手機還簡單,多玩幾次就能上手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冊:
http://www.chimei.com.tw/Upload/ArticleModule/Attachments/2012-09/201209240229232322293.pdf ...

jungping  你好..
電視的設定裡.''幾何調整''無法使用!
這台會不會是陽春機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進入OSD可以修改畫面比例

進入OSD ...只有 ''不透明與半透明'' 選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起遙控器選擇設定紐,再切換螢幕比例模式,滿意後按下OK鍵, 然後退出設定,
不難的,比玩手機還簡單,多玩幾次 ...

這台沒這選項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搖控器上的按鍵...找一找..按一按就解決了
不難...別怕...它沒有自毀裝置,
不會啟動引爆 ...

呵呵....你很幽默唷!
找了好久....找不到可更改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可以按設定修改

唯一 可以更改的選項(幾何調整)卻無法使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唯一 可以更改的選項(幾何調整)卻無法使用......

確定是原廠遙控器就找螢幕比例按一按就回復了

网友A:
或許必須先把輸入源切換到HDMI
幾何調整可能就可以調整了

网友:
跟12樓的提示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許必須先把輸入源切換到HDMI
幾何調整可能就可以調整了

原來是在寬螢幕的案件調整~
謝謝你~
已設定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F:
確定是原廠遙控器就找螢幕比例按一按就回復了

原來是在寬螢幕的按件調整~
謝謝你~
已設定完成~

楼主:
謝謝大家提供寶貴意見~
原來是在遙控上的寬螢幕按鍵裡調整.已設定完成了~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