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Philips PLF27W 雙魚座檯燈 不亮維修實例

楼主(2017-09-29):
這台Philips PLF27W 雙魚座檯燈我家有兩台,一台是烏骨雞學姐在用,一台是我妹妹在用,我記得好像都修過了,也曾經在痞酷網上發表過,有買這支檯燈的會員一定知道當它有一天不亮時,應該你換燈管也不管用了,如果你打開內部檢查,兩個推動的NPN 電晶體一定短路,然後保險絲燒斷,如果你把電晶體及保險絲換好就開始使用,我相信用不了多久電晶體及保險絲就又會燒掉,解決的方法就是也要把燈管換掉才行。

從舊Power 找了兩個D4242 來換︰

為什麼會這樣?其實燈管新買來的時候比較省電也比較明亮,但是當燈管老化的時候不但會增加電流而且亮度也不足,導致推動的電晶體溫度一直升高,最後電晶體就掛了,這台雙魚座檯燈的電路設計是需要改進的,其實光要推動27W 燈管用TO-220 中功率電晶體根本不需要散熱器,但是需要溫度開關,只要這兩個電晶體的溫度超過一個值就斷開工作,那就可以在燈管老化時就提醒使用人該換燈管了。

网友A:
所以建議黏一個溫度保護開關在散熱片上?

网友:
台灣灰力補公司說~~~~~啊你嘛好惹,設計那麼完美你們還修啥咧!?

网友B:
抓包
學姐有再賣圓形保險絲
wish 大 卻捨近求遠 外接一個保險絲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抓包
學姐有再賣圓形保險絲
wish 大 卻捨近求遠 外接一個保險絲管

不錯!眼睛夠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建議黏一個溫度保護開關在散熱片上?

一時找不到溫度保險絲,換了新燈管後先這樣撐著吧!反正也要再一段時間才會故障了。

网友:
這隻還不是普通的貴,12年前單位裡一次買40隻,每隻1300

网友C:
有些檯燈機板有加溫度保險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檯燈機板有加溫度保險絲.

請問這片機板如何跳過觸控改裝開關,小弟上次碰到1台,本來觸控掛點,試著繞過觸控接上開關,結果放煙火了

网友D:
請問 wish 老大
保險絲方面
一般是使用多少安培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 wish 老大
保險絲方面
一般是使用多少安培數

這支檯燈是用2A

网友D:
請問Wish大
如果保險絲用成1A
會不會造成枱燈不啟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 wish 老大
保險絲方面
一般是使用多少安培數

小弟碰到的是0.63A

网友:
changold2兄

請問0.63A是枱燈所使用的保險絲嗎?

好像用錯保險絲會不啟動

没留意到所使用的是2安培
我用錯成1安培

就不啟動

看了老大的回覆後
換成2安培的保險絲就啟動

想說該換的電晶體之類都換了
怎麼不啟動

网友E:
WISH 的工作桌好像又戰亂了

网友:
剛看了一下之前那一顆保險絲
也是跟 changold2 兄一樣
0.63A
很奇怪我換1安培
反而不能啟動

改用2安培反而能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Wish大
如果保險絲用成1A
會不會造成枱燈不啟動

你可以試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SH 的工作桌好像又戰亂了

被你發現了,已經跟角鋼王子訂購12組新料的塑膠箱看能否收拾乾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