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UX32LN BIOS求救[已完修]

楼主(2017-09-29):
請問有前輩有這台的BIOS嗎

原機不上電不開機,檢查BIOS IC已故障無法讀出及寫入

有買了顆新BIOS但官網只有6MB的板本

或是有人有備份的也可以,謝謝

主板

网友:
記憶體座那也是這各型號嗎 看記憶體座才準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

已經可以開機了,不過有些地方不太一樣

像是bios預設變Legacy boot,這台win8版本應該是UEFI

鍵盤燈也無法使用

附上記憶體貼紙再麻煩幫我確認看看,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

已經可以開機了,不過有些地方不太一樣

你刷UX32LN的版本才對
不清楚BIOS的設定
可以先到BIOS設定裡還原出廠設定
鍵盤燈有的要裝ATK驅動才會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刷UX32LN的版本才對
不清楚BIOS的設定
可以先到BIOS設定裡還原出廠設定

刷LN版的問題一樣
BIOS回復出廠設定目前的BIOS是以Legacy boot設置跟原本不同

另外找了一個bios是預設OK鍵盤背光也能用,但亮機慢且會出現secure boot警告
有辨法合成此BIOS嗎?

附上

補充內容 (2017-9-30 10:56 AM):
自打嘴巴,發現下載的bios是LA版的難怪亮機慢QQ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LN版的問題一樣
BIOS回復出廠設定目前的BIOS是以Legacy boot設置跟原本不同

UX32LA-LN fix.rar (3.12 MB, 下載次數: 15)

試試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刷LN版的問題一樣
BIOS回復出廠設定目前的BIOS是以Legacy boot設置跟原本不同

那就是問題解決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問題解決了嗎

沒有,那個bios開機太慢了而且是LA用的不合

頭大了

楼主:
搞錯了,這個是LA版本的不能用
還是謝謝AYU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錯了,這個是LA版本的不能用
還是謝謝AYU大~

用上面UX32LNF1的BIOS
LEGACY BOOT 按ENTER不能設定嗎
鍵盤燈按FN+A 或FN+F3 FN+F4 有作用嗎
鍵盤燈修護程式 純DOS下使用
DOS下輸入 fixmykb ENTER 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上面UX32LNF1的BIOS
LEGACY BOOT 按ENTER不能設定嗎
鍵盤燈按FN+A 或FN+F3 FN+F4 有作用嗎

謝謝獅子魚大,好特別的程式

跑出CANT WRITE DATA. 有解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好特別的程式

跑出CANT WRITE DATA. 有解嗎?

錯誤重開機 按FN+a 背光會亮嗎
重啟機器並且進入Windows系統,啟動完畢後按FN+F4數次鍵盤燈應該會亮起來。有些事因為需要ATK重新安裝,所以鍵盤燈沒亮,請重新安裝下ATK驅動。我強烈建議用官網的最新版本。卸載舊版本,重新啟動,並且安裝最新的ATK驅動鍵盤燈應該會在按FN+F4快捷鍵後生效。

网友:
請問一下, 像這win7前的電腦, 用FPT 可以燒好嗎.
以前實驗過, win8的電腦用FPT燒完可開機, 但是機型和SLIC都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錯誤重開機 按FN+a 背光會亮嗎
重啟機器並且進入Windows系統,啟動完畢後按FN+F4數次鍵盤燈應該會亮起來 ...

謝謝獅子魚大~
剛FIXKB跑完後重開機已經看到鍵盤背光有亮起來一下表示硬體有抓到
進WIN後已經可控制且正常了~YA...

PS:一開始的測試條件都有試過重新安裝系統且驅動更新但還是無效

這鍵盤程式是修正哪裡的資訊呀??為什麼一開始BIOS重燒還是不能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
剛FIXKB跑完後重開機已經看到鍵盤背光有亮起來一下表示硬體有抓到
進WIN後已經可控制且正 ...

這套程式是專門在修護華碩鍵盤背光用的 可修正鍵盤觸控盤亮或不亮 還可修改序號 M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套程式是專門在修護華碩鍵盤背光用的 可修正鍵盤觸控盤亮或不亮 還可修改序號 MAC ...

請問有使用方法嗎?
修改序號還滿想知道的,目前用工程版BIOS序號位都是空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有使用方法嗎?
修改序號還滿想知道的,目前用工程版BIOS序號位都是空白的 ...

這個問題看看痞酷網BIOS課程會不會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錯了,這個是LA版本的不能用
還是謝謝AYU大~

我是用你給我的去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有使用方法嗎?
修改序號還滿想知道的,目前用工程版BIOS序號位都是空白的 ...

想要有免費的win金鑰是不可能的,除非回原廠送修,
官網的bios都是更新檔只有LEGACY部分,
推測uefi是跟金鑰一起刷的,
也就是在出產時會另外刷那一次而已,
之後更新也不會動到那塊,
真實情況還是要問產線的人才能知道啦

處理過HP DELL SONY等國外品牌那才是真的麻煩,
尤其要重灌國外機器,win版本跟國內又不同,
遇到一些商務機我都看不懂他們是怎麼啟用的,但只有找到正確的版本才能過序號那關,
反觀acer asus國內外都用同版本的windows,重灌自然簡單多了,
uefi的修復有時真的很傷腦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