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飛利浦 Philips 32PFL4507/F7 電視一直發出吱吱的聲音.

楼主(2017-09-30):
飛利浦 Philips 32PFL4507/F7  電視一直發出吱吱的聲音.. ...馬上判斷是有短路.

以為是電源短路了...結果測量MOSFET是好的.
那應該就是主機板...
12伏電源只有19歐姆所以有短路
有三個電源的整流器都是同一個號碼MP2305S
只好把3.3伏5伏跟1.8伏的降壓IC全部拆了..越拆越多....只好把他們用膠帶粘起來...
結果發現是一顆10uF SMD電容變成了 19ohm .....半短路.  把電容器就丟了... ..也不用再換一顆.......現在歐姆數就正常大概10 k.

修好了.......

网友A:
等看的懂,還需要一段時間,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看的懂,還需要一段時間,感謝分享,

對不起! 是我沒有解釋清楚... 表達能力有問題~

電視一直發出高頻的聲音....當把這個A拔起來的時候....高频的声音就停止了....電源板的電源10v~12v也正常了.

地線跟B端之間的電阻值...只有19歐姆. 因為是電源輸入所以1.8V 3.3V 5V 的降壓轉換器IC, 電源輸入都有問題.

所有紅色箭頭的地方測量起來都是19歐姆

所以1.8V 3.3V 5V 的降壓轉換器IC電源輸入都有問題..測量起來都是19歐姆...所以為了排除故障只好一顆一顆降壓轉換器拔起來, 拔到最後一顆第3顆降壓轉換器才發現問題....輸入的MLCC濾波小電容有問題..如圖所示: C1   MLCC濾波SMD小電容
MP2305S  2A, 23V Synchronous Rectified Step-Down Converter
就是這一顆罪魁禍首...剩下的把它放回, TV去就工作了..這一顆就變成了標本...

也就是這一顆降壓轉換器IC3008的, 輸入MLCC濾波電容C3103...不是短路而是內阻變低了[19歐姆]......不是很容易檢查的出來的.. 因為板子要價太貴了, 所以硬著頭皮修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