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能熱水器, 測溫點一般在哪裡

楼主(2017-09-30):
沒有圖片, 所以發這打屁區

想實驗類似的, https://blogs.mathworks.com/iot/ ... ab/?s_eid=EML_16314

看過人家屋頂上有那種三九的熱水器, 一般他們是在哪裡測溫的呢, 有用這種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資訊嗎

网友:
在熱水儲存槽,溫度不夠電熱管會吃電加熱,有的太陽能熱水器已經附設數位顯示控制器,不用每次要調整水溫都必須爬到屋頂

网友A:
我有點不知道這種太陽能熱水器的意義在哪裡???

有人跟我說,夏天太熱,冬天一點點溫溫的而已.......那這有什麼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點不知道這種太陽能熱水器的意義在哪裡???

有人跟我說,夏天太熱,冬天一點點溫溫的而已.......那這有什 ...

我家也是太陽能的~~~夏天燙得要死跟殺豬一樣,冬天冰的要命就像冰水機~~~

我只靠一個水塔吸收日月精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家也是太陽能的~~~夏天燙得要死跟殺豬一樣,冬天冰的要命就像冰水機~~~

我只靠一個水塔吸收日月精華~~ ...

簡單的…在水塔外面包黑的和包白的,效果會更兩極一些

如是加個蓮花座
冬天打開反射加熱水塔
夏天收起來幫水塔隔熱
加上電動開合機構,再搭配市售的追日控制器
颱風天要記得去把它給綁一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簡單的…在水塔外面包黑的和包白的,效果會更兩極一些

如是加個蓮花座

就是冬天冷,不然就像真的太陽能熱水器了

网友:
住進來時就裝太陽能熱水器,有想到南部自來水水質,所以挑貴一些的「特能」熱水器,強調是二段式加熱,板子裡面用RO水,RO熱水管才在儲水桶內加熱自來水。應該是溫度高低的因素,太陽能板子照光溫度較高,但RO水不會產生水垢。也許儲水桶水溫可能比一般型式太陽能板低吧,目前幾乎都是手動關閉、不加熱的狀態,一整個白天的日曬是很夠用的。可能人數少冬天幾乎也是沒送電。

我想真空玻璃管的太陽能熱水器溫度會最高,又好像水垢不容易黏在玻璃上,注意經常排放應該可以使用久久。另外一種太陽能板直接加熱自來水的型式,溫度應該也不低,我想也是要注意清除水垢。

剛開始時就把電熱器溫度轉低(後來平常是OFF,不送電),測溫點在儲水桶上,是非常久的系統,沒有數位溫度指示,最後把開關也改到室內電箱,長期雨天不用到樓上開電。看了一些網頁上清理太陽能熱水器的照片,也許哪天心血來潮也來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