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家電] kobot rv347 掃地機器人 改馬達

楼主(2017-10-01):
kobot rv347 過保前,馬達開始變慢,但送修只說是電池的問題

所以想說自己換看看,查了一下好像跟玩具車馬達差不多

想請問一下,馬達好像是黏在上面?
有辦法拆下來更換嗎?
風扇也有辦法拆下來嗎?

网友:
個人認為先從電池下手,如果電池換過還是一樣,再去動馬達.....

楼主:
可是這兩天馬達也不太轉了 X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這兩天馬達也不太轉了 XD

電池壞了馬達當然不轉~
先測看看馬達是吃多少電壓的~
直接供電給馬達就知道是不是馬達的問題

网友:
馬達壞的機率不高,電池改鋰鐵,之前好像有看到,搜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壞了馬達當然不轉~
先測看看馬達是吃多少電壓的~
直接供電給馬達就知道是不是馬達的問題 ...

好像電池還可以讓她亂跑個十分鐘才低電量
因為半年前才剛換,而且我三天才用一次,所以也不到五十次
鎳氫電池,但也不知道是不是這麼不堪

雖然我一開始也是打算改18650就是了
但電池也有個問題
像這個有三個接頭的
要怎麼接啊

网友:
電池的壽命到了,
無法持續工作,
電池是消耗品.

网友B:
充飽電後量電壓

運轉中,量電池電壓馬達的電壓

半年前換的電池是原廠的?

鎳氫過放電就死掉了

网友C:
小弟也有一台朋友給的掃地機器人,本來也想改買鋰電池,但怕太久沒用放著充電,會不會過充發生危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也有一台朋友給的掃地機器人,本來也想改買鋰電池,但怕太久沒用放著充電,會不會過充發生危險 ...

鋰電池倒還好拉,我是打算買18650專用充電器

就不要使用原本鎳氫的充電機制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飽電後量電壓

運轉中,量電池電壓馬達的電壓

是啊,原廠的

雖然是便宜貨,電池保固半年,但或許他設計就是半年吧

十幾年前買的鎳氫電池其實也沒這麼短說

我都讓他自己跑到回充才充電,使用上應該不會記憶效應吧

但也不知道是不是品質太差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原廠的

雖然是便宜貨,電池保固半年,但或許他設計就是半年吧

副廠電池與原廠價差大、
品質一定有差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副廠電池與原廠價差大、
品質一定有差異。

沒拉,我寄回去代理商換的

但代理嗎,誰知道呢XD

网友E:
原本是8串1800mAH,9.6V的鎳氫電池...
直接改3串18650動力電池(如果塞的下就3串2並)...
露拍有現成的3串保護板跟充電器(用在電動起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本是8串1800mAH,9.6V的鎳氫電池...
直接改3串18650動力電池(如果塞的下就3串2並)...
露拍有現成的3串保護 ...

電池不是自己就有保護板嗎?

外加的是要拿來充電?

那我拆電池下來用充電器也可以吧?

网友:
一般機子上都有標示電池是幾V特的可以自己改裝鋰電池但改了以後就不能再用原本的充電器一般掃地機都是14.4v或是12v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池不是自己就有保護板嗎?

外加的是要拿來充電?

這樣做比較安全、要注意外接電池盒高度、網路有很多改機實例、你可以參考看看。
我家有兩台掃地機器人、正想改電池。

楼主:
話說,馬達好像還是壞掉了@@?

一開始是轉得很快很強,但大概有不小心滴到油吧,然後一直有燒焦的味道

十分鐘之後轉速就變慢了,以為是電池不夠

充飽之後12.8V再試一次,結果還是一樣弱

想問一下,這有辦法換嗎,他好像黏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