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X552EP上電不觸發

楼主(2017-10-01):
主角:華碩X552EP

症狀:上電不觸發
        全板無短路
        有3v5v
        已刷過BIOS也換過ROM
        電池有拔下來,也有3V以上
        EC是IT8572E
        查網頁只有IT8570E
        有+3V_EC
        第11腳VCC沒有+3VS
        第74腳有3VACC
        沒有RSMRST,有EC_RST

現在的重點應該是在沒有VCC_EC

沒有圖紙跟點位圖

故請求先進們指教

网友A:
可以先屏蔽內存試試 BIOS是刷官網的嗎
點位圖

HR107 為高電平  HR108為高電平  HR109為低電平       為N/A模式  根據定義  就是屏蔽內存顆粒模式      這個是根據圖紙定義來操作的

HR107 為低電平  HR108為高電平  HR109為低電平是ELPIDA 顆粒
HR107 為高電平  HR108為低電平  HR109為低電平 是HY顆粒模式
HR107 為低電平  HR108為低電平  HR109為低電平  是MICRON顆粒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屏蔽內存試試 BIOS是刷官網的嗎
點位圖

感謝獅子魚大

我刷的是原廠BIOS跟其他論壇的,都有試過

目前是原廠的BIOS

也已經屏蔽內存了,板上是美光的顆粒,我現在設成N/A模式,HR107跟HR108都跟點位圖上一樣用10K電阻

HR109一樣是空接

但還是不觸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

我刷的是原廠BIOS跟其他論壇的,都有試過

EC125跟開關有高低高跳變嗎
IT8572E
待機供電-74
待機時鐘-2-78
待機復位-14
BIOS 101 102 103 105
查IT8572E的条件 3-26-50-92-114-121-127(+3VA_EC(3.3V))  74(+3VACC(3.3V))   14( EC_RST#(3.3V))    17(LID_SW#(3.3V)) 112(PM_RSMRST}
67-SUS_PWRGD(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125跟開關有高低高跳變嗎
IT8572E
待機供電-74

EC的125腳按開關有跳變

14腳EC_RST  3.3V
78腳PL_REF_EC  0.05V
74腳+3VACC  3.3V

BIOS  101腳  0.006V
         102腳  0V
         103腳  0V
         105腳  0V

17腳LIDSW  2.9V

112腳PM_RSMRST  0.02V

67腳SUS_PWRGD  3.2V

网友:
引用 楼主:
EC的125腳按開關有跳變

14腳EC_RST  3.3V

BIOS到EC有沒有斷線
RN3012也順便檢查一下

楼主:
BIOS到EC每條線路都有通

RN3012有量過阻值跟通過的電壓都正常

唯有LIDSW略低只有2.95V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BIOS到EC每條線路都有通

RN3012有量過阻值跟通過的電壓都正常

你把C3012拆掉LIDSW在測量看看 再按開關能不能觸發 BIOS刷回原廠的

楼主:
C3012原本就沒有了喔

我昨晚有試過直接短接RN3012兩端+3VA跟LIDSW

但還是不觸發

BIOS是原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C3012原本就沒有了喔

我昨晚有試過直接短接RN3012兩端+3VA跟LIDSW

112腳PM_RSMRST 正常3.3
RN3018  D1801 檢查看看
73腳有電壓嗎
BIOS 1腳有電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