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LG 42LS3400-DA 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7-10-02):
LG 42LS3400-DA 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1.型號~LG 42LS3400-DA

2.故障狀況~有聲音、無影像、有背光(所謂的黑亮屏)

3.內部照

4.T-CON

5.一般黑亮屏首要就是從T-CON查起,量測2A保險絲已燒斷開路了

6.保險絲燒斷先不要馬上更換,後面的零件短路機率極高,先從電源轉換電路查起,一般先目視目標區有無零件燒毀痕跡(此例是沒有),
再來根據維修經驗量測MLCC(積層陶瓷電容),很快就抓到C209這顆短路了,旁邊並聯的C210拆下量測為10μF/25V,找廢板拆2顆一起更換掉,
再量測阻抗恢復無限大(正常了)

7.短路的C209 MLCC

8.T-CON維修完成,代換的零件及換下的故障品

9.電源板

10.電源板老化的電容全數更新為日系優質電容

11.主機板

12.LED背光升壓恆流板

13.面板型號

14.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A:
恭喜 wet 大完修
請教那貼片陶瓷保險絲
wet 大 是用 何種替代 有包絕緣看不出來 敬請釋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 wet 大完修
請教那貼片陶瓷保險絲
wet 大 是用 何種替代 有包絕緣看不出來 敬請釋懷

貼片保險絲3A、4A都有備料,唯獨缺少2A的(剛好用完了)

只好用圓柱形塑料封裝2A/125V保險絲代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