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thinkpad R400 元件識別

楼主(2017-10-02):
請教各位大大,thinkpad R400背面紅框處的這兩個元件是什麽元件?需更換元件的參數是多少

thinkpad R400背面

thinkpad R400背面

网友A:
圖可以照大一點嗎 看不清楚零件位置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可以照大一點嗎 看不清楚零件位置在哪

你有thinkpad R400/T400的點位圖和維修用的圖紙嗎?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thinkpad R400/T400的點位圖和維修用的圖紙嗎?謝謝

IBM THINKPAD.rar (3.22 MB, 下載次數: 18)
有獨顯跟集成 我不清楚是不是這幾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獨顯跟集成 我不清楚是不是這幾版

看到R400  手上有10台,都是壞在VGA插座內部針腳斷裂
要不就是左邊兩個USB,裡面的塑膠斷了

好不容易買了掏寶原裝拆機的VGA和USB
結果買回來,主機板的元件,用60W+大支吸錫槍
怎麼吸,孔洞深層就是會有殘留....
最後用空心針邊焊邊貫串....可惜弄好的時候版子也壞了,應該是反反覆覆焊壞了

USB VGA零件,一顆20元,但是實在太難焊太麻煩了
下次壞掉我會考慮整塊板子400元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R400  手上有10台,都是壞在VGA插座內部針腳斷裂
要不就是左邊兩個USB,裡面的塑膠斷了

你有R400獨顯主板維修圖紙嗎?這臺修好能用,但還是有點問題沒解決。謝謝。拆USB針腳可以堆錫加熱拆或用風槍拆,時間要3~5分鐘,關鍵是加解焊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R400獨顯主板維修圖紙嗎?這臺修好能用,但還是有點問題沒解決。謝謝。拆USB針腳可以堆錫加熱拆或用 ...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我的筆電主板是MLB3D-7,南橋AF82801IBM溫度異常,背面兩元件異常,看著像是電容,旁邊也沒標示,但外觀與電容不一樣?經查圖紙是電感元件。補焊后溫度正常了,筆電啟動使用正常。

楼主:
獅子魚大大,thinkpad r400燒錄完BIOS文件,如果要升級EC FIREWARE,又要去哪里下載呢?另外怎麼升級EC FIREWARE? 官方下載的BIOS文件里哪個是EC FIREWARE文件?請解惑,謝謝
官方下載的BIOS文件夾里有*.FL1和*.FL2,BIOS燒錄的是FL1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thinkpad r400燒錄完BIOS文件,如果要升級EC FIREWARE,又要去哪里下載呢?另外怎麼升級EC F ...

有些EC ROM 是寫在BIOS裡 有些寫在EC裡
你這一塊是寫在BIOS裡所以不必升級
官網是燒錄FL2 後2MB 要再配合原版修改4MB大小
R400独显ATI 无安全芯片.rar (1.87 MB, 下載次數: 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EC ROM 是寫在BIOS裡 有些寫在EC裡
你這一塊是寫在BIOS裡所以不必升級
官網是燒錄FL2 後2MB 要再配合 ...

官網是燒錄FL2 後2MB 要再配合原版修改4MB大小?這句話不明白,我是用EXFILE提取FL1,變成wph文件,直接再用燒錄器燒錄時提示文件過大,然後對照備份的BIOS修改后變成同原備份文件同樣大小再燒錄進BIOS的,但EC并未更新。
原備份BIOS大小是4096KB,官方下載的升級BIOS文件中FL1大小是2465KB,FL2大小是4142KB。EXFILE提取FL1文件變成WPH文件是4134KB,FL2文件提取后應該會更大,所以燒錄的是修改的從FL1提取的WPH文件。
BIOS芯片型號是MX25L3205DM2I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網是燒錄FL2 後2MB 要再配合原版修改4MB大小?這句話不明白,我是用EXFILE提取FL1,變成wph文件,直接 ...

你用的是程式直接合併BIOS 我是用手動合併 方法都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程式直接合併BIOS 我是用手動合併 方法都一樣

我用這種方法燒錄從FL1經過EXFILE提取的ROM文件后EC并沒有更新,只是好奇FL2文件是做什麽用的?爬網查閱了大量資料,才知道FL2是包含EC FIREWARE,獅子魚大大,FL2怎麼燒錄呢?嘗試用EXFILEFL2提取FL2失敗,提示MISSING LEADER,我只是想把EC燒錄進去。請指教,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這種方法燒錄從FL1經過EXFILE提取的ROM文件后EC并沒有更新,只是好奇FL2文件是做什麽用的?爬網查閱 ...

EC型號多少 有些EC裡面沒資料 整合在BIOS裡 電腦如果可以正常開機操作 就不用去裡他
你這張板子是兩顆BIOS嗎 如果是你可以把原本的備份下來 去比對一下 就可找出來

楼主:
查閱維修圖紙對照主板是U23,EC型號是H8S2116,目前BIOS里EC VERSION 1.06,BIOS VERSION 3.25。主板上只有一個BIOS芯片。目前筆電不能正常開機,屏幕下方的顯示燈只亮一個Z 燈,其它燈不亮,每次開機要撥掉電池放電后才能開機,開機后使用正常。

楼主:
屏線拆下有檢查,檢測過線路都是通的。應該是EC問題,網上查閱是EC的問題,官方下載的BIOS文件里有FL2文件,這文件包含EC FIREWARE,但我并不知道怎麼升級與BIOS版本相應EC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線拆下有檢查,檢測過線路都是通的。應該是EC問題,網上查閱是EC的問題,官方下載的BIOS文件里有FL2文件 ...

要拆下CMOS電池才能開機要先檢查RTC線路
MLB3D-6 你的可參考這張圖紙

楼主:
好的,下午再查查,是升級BIOS后成這樣了,幾天前修好沒事,昨天升級BIOS后就成這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下午再查查,是升級BIOS后成這樣了,幾天前修好沒事,昨天升級BIOS后就成這樣了。 ...

那你可以刷回舊版的BIOS看看
要注意板號型號抓對的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可以刷回舊版的BIOS看看
要注意板號型號抓對的BIOS

繼續升級EC FIREWARE,RTC線路查了,都是正常。刷回以前的BIOS,黑屏啟動不了,硬盤有轉。重新燒錄最新版的BIOS進去,撥掉電池放電后又能啟動開機,能很好的進系統。FL2文件怎麼燒錄,獅子魚大大,知道怎麼操作嗎?

補充內容 (2017-10-27 08:52 PM):
通過phoenixtool軟體分離FL1與FL2文件,通過分析比對EC FIREWARE大小為128KB,而且是FL2文件里,FL1生成的128KB無效。選取FL2文件中獲得的EC FIREWARE

補充內容 (2017-10-27 08:52 PM):
通過phoenixtool軟體分離FL1與FL2文件,通過分析比對EC FIREWARE大小為128KB,而且是FL2文件里,FL1生成的128KB無效。選取FL2文件中獲得的EC FIREWARE

補充內容 (2017-10-27 08:54 PM):
已經獲得EC FIREWARE,但不知道怎麼燒錄進EC型號是H8S2116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繼續升級EC FIREWARE,RTC線路查了,都是正常。刷回以前的BIOS,黑屏啟動不了,硬盤有轉。重新燒錄最新版 ...

http://www.renesas-mcu.com/read-htm-tid-5567.html
我沒燒錄過這個 不清楚怎麼燒
如果版上有燒錄過的大大指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renesas-mcu.com/read-htm-tid-5567.html
我沒燒錄過這個 不清楚怎麼燒
如果版上有燒錄過的 ...

保存原版本的BIOS損壞了,網上找了好幾個都燒錄進去不行,所以修復這問題只有二個辦法:
1、找到原版本的BIOS燒錄進去,EC版本就不用升級了。
2、用官網的下載最新的BIOS和EC燒錄進去也可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