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功放音頻放大IC

楼主(2017-10-02):
90年代音响組合,.因IC STK4172壞了要更換,這IC只能找到拆機?新品還找到?
請指點謝謝

网友:
找得到新品,ebxx網站有…

网友:
太久了!现在几块钱的ic就能在功率体积性能超越它,比如tda7379...不太建议维修

网友:
如果你在台中附近
可以去電子街 民族路 金華的隔壁 X龍 還是龍X(忘了)
拿實物去問老闆 可能有機會

网友:
我的話,會重組一台更合乎自己胃口的。

楼主:
谢谢各位
stk4172  拆機可以嗎?因新品很昂貴。

网友:
只換一顆IC,就能使音響再服役幾年,應該很值得

网友A:
我建議老機用拆機件修就好,照理說這IC應該不容易壞,是否要注意一下其他地方,免得修好又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議老機用拆機件修就好,照理說這IC應該不容易壞,是否要注意一下其他地方,免得修好又壞 ...

你好
若買回來拆機件是好能出聲音,等同買新品音質一樣是嗎?請問這IC大部分是三洋品牌,有其它品牌嗎?
為何會燒IC,因二部AMP一齊接一對喇叭,一部AMP已關但在備用STANDBY,另一部AMP機聽音樂時,就這樣STANDBY那部IC燒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若買回來拆機件是好能出聲音,等同買新品音質一樣是嗎?請問這IC大部分是三洋品牌,有其它品牌嗎?
為何 ...

您這樣等於把電灌進去op的output,多數會燒的。這種厚膜IC只是圖個方便,音質就見仁見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這樣等於把電灌進去op的output,多數會燒的。這種厚膜IC只是圖個方便,音質就見仁見智了 ...

你好
STK4172在市場上應沒有新品是嗎?在淘X還可找到新品,不知是否是返新貨,不敢買。
這型號除了三洋,還有其它品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STK4172在市場上應沒有新品是嗎?在淘X還可找到新品,不知是否是返新貨,不敢買。
這型號除了三洋,還有 ...

你好,這我就不清楚了。不過價格不高的話,買來試試有何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這我就不清楚了。不過價格不高的話,買來試試有何不可?

這IC問過店全新有大陸,進口有韓國和三肯品牌
那個圖IC印號碼可睇得出是甚麼品牌?

网友A:
查了一下還真的有韓國品牌...  我以為只有Sanyo才有STK4172II,要經由印刷辨識除非是老手我想應該很難,這部分只能碰運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還真的有韓國品牌...  我以為只有Sanyo才有STK4172II,要經由印刷辨識除非是老手我想應該很難,這 ...

不找新品,買了拆機,就算找到有可能是返新。
還有問請教
更換了,順便看 ic 周圍小電解電容,發現有些電容的容量少了二成,有些甚至少了七成以上,但聽聲音又沒有甚麼問題,應把少了七成容量電容換掉嗎?
機是用 elna 電解電容印有 re2,若要更換,最好是用返 elna 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找新品,買了拆機,就算找到有可能是返新。
還有問請教

剛剛看了DATASHEET
基本上 4172 II  PIN1/PIN18  輸入電容2.2UF 與聲音有較大關係 ,
如果容量沒問題就別換它, 相對而言玩音響喜歡改這個電容
如果想換卻又不知何種廠牌  , 還是ELNA 最基礎 ,RE2 已停產 使用RE3即可

其他位置 一般般  通用型電容即可

网友A:
輸入交連電容除了日系ELNA,可以的話用塑料電容特性會好一些,像WIMA MKS2小型化電容也可以考慮看看

楼主:
圖中紅圈電容容量少了約2成至5成,若是全部換,用ELNA RE3替代,出來聲音會否改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圖中紅圈電容容量少了約2成至5成,若是全部換,用ELNA RE3替代,出來聲音會否改變?

聲音是會改變,只是不易分辨.除非你對音色極度敏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圖中紅圈電容容量少了約2成至5成,若是全部換,用ELNA RE3替代,出來聲音會否改變?

會改變,  不一定更好  但一定不會變差
ELNA  RE3 不是神物  不貴的
全換吧  心裡會踏實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聲音是會改變,只是不易分辨.除非你對音色極度敏感.

謝謝板主
很多電容容量少了超過一半,而出來聲音又沒有大問題,是否不應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輸入交連電容除了日系ELNA,可以的話用塑料電容特性會好一些,像WIMA MKS2小型化電容也可以考慮看看 ...

你好
打算把IC周圍電容更換,估計聲音不會差過以前。
還再請教,圖中電路圖紅圈二個電容22U/25V,二個量了有2UF那麼少,應要更換,因手頭只有ELNA RE3 22U/50V ,可以代替嗎?二個電容不知關聲音事?

网友A:
這兩顆是給Zener濾波用的,我建議用固態電容,或許可以增加至47uf效果更好。這邊是正負7V穩壓線路,我猜是前級供電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兩顆是給Zener濾波用的,我建議用固態電容,或許可以增加至47uf效果更好。這邊是正負7V穩壓線路,我猜是 ...

你說得對,正負7V是去面板,手頭上沒有固態電容,容量少二顆ELNA R2 22U/25V,找到二個三洋與原本容量耐壓都一樣,三洋OK?或用ELNA R3但耐壓是5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說得對,正負7V是去面板,手頭上沒有固態電容,容量少二顆ELNA R2 22U/25V,找到二個三洋與原本容量耐 ...

這邊容量的大小其實不影響穩定性,用100uf也可以,就差別在電壓啟動的時間,容量越大電壓到定位的時間越久,但是雜訊的低頻截止點越低,理論上對音質有幫助。這裡的電容耐壓只要超過6.3V就OK了,這顆與後面那顆輸出電容C123/C125(不建議固態電容)我認為都很重要,跟音質有很大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邊容量的大小其實不影響穩定性,用100uf也可以,就差別在電壓啟動的時間,容量越大電壓到定位的時間越 ...

你好
之前電路圖紅圈 c121 ,122  2個22uf/25v ,這裡用耐壓高22uf/50v都沒 問題?聲音會否改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之前電路圖紅圈 c121 ,122  2個22uf/25v ,這裡用耐壓高22uf/50v都沒 問題?聲音會否改變? ...

如果不懂電路,換電容耐壓只可以高,不能低。聲音就要你自行體會了,換電容聲音一定會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