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雅瑟AU-8500訊源板上的繼電器的規格?

楼主(2017-10-02):
請教各位先進, 雅瑟AU-8500訊源板上的繼電器的規格?小弟買了一顆TAKAMISAWA RY24W-K無法動作,板上的型號是TAKAMISAWA RZ 104 找不到相關參數, 感謝幫忙!

网友A:
量一下線圈兩腳電壓就知道是幾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線圈兩腳電壓就知道是幾V

感謝M大,我量了24VDC,換了沒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M大,我量了24VDC,換了沒作用

線圈有24V一定會動作
會有動作的聲音

楼主:
不好意思小弟看錯原來是5V才對,規格搞錯了! 感謝M大熱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