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簡易功率表瓦特表之DIY改裝製殼實例~PART-2

楼主(2017-10-02):
簡易功率表瓦特表之DIY改裝製殼實例~PART-2
繼上次這篇

簡易功率表瓦特表之DIY改裝製殼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64054-1-1.html
剛好家中有個開關故障的延長線.本來女王都把它準備丟回收了.

我又把它從回收區撿了回來.想說這樣是否也是可行.

拆開延長線研究看看.

主要需要動到前面兩格插座.

重裝備登場.
這叔叔有練過.沒經驗者請勿任意嘗試.

經過一翻廝殺.挖洞終於完成.

放進瓦特表表頭.

再按照後頭接線圖.重新配線一番.

組裝測試LED液晶螢幕輸出功率.

輸出功率38.2瓦特.算來相當省電.

功率表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順便來個大合照.
三代同堂.其樂融融.

敬請指教

网友A:
我當初也有跟團買電表,到現在都丟在一旁,幫我做一個吧!

网友B:
請問這是用哪種刀片切的? 切的好漂亮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當初也有跟團買電表,到現在都丟在一旁,幫我做一個吧!

嘿嘿.這個是今天教學生做.順便也做自己的.
反正閒著也是閒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是用哪種刀片切的? 切的好漂亮喔!

就上面那兩支囉!

网友C:
這插座,我也有,但是它會接觸不良,如果插頭比較扁一點,會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插座,我也有,但是它會接觸不良,如果插頭比較扁一點,會接觸不良

插座銅片可以拆下來調整.

网友:
對你的佩服如滔滔江水綿延不絕!!

网友D:
我的製作技巧, 好像有待加強!!!!....  做了一半....不知道如何去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製作技巧, 好像有待加強!!!!....  做了一半....不知道如何去完成?

丟給你的員工,告訴他們做得好就加菜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