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CHIMEI 22EA 液晶螢幕無電源維修實例

楼主(2017-10-03):
CHIMEI 22EA 液晶螢幕無電源維修實例

1.型號~CHIMEI 22EA

2.故障情形~插電後無法開機,用功率錶檢測發現消耗功率由1.7W~2.6W快速交互跳變

3.內部照

4.P/I板電解電容部分NG

5.P/I板全部更新日系電解電容

6.接著目視檢查直立小板上的雙N通道驅動MOSFET有點焦黑,解銲取下直立小板測試2顆AF9945N(60V/3.5A)各有一組D-S極打穿短路,
翻找一片4燈高壓板從上面拆下2顆Si9945A(60V/3.5A)代換OK

7.背板焊點全面補焊後再洗板OK

8.AD板

9.AD板小電容更新

10.面板型號

11.組裝後測試開機成功,消耗功率約27W

12.測試無信號待機消耗功率為0.6W,橘色指示燈亮起

13.關機後(EXIT)+(OK)+(POWER)三按鍵同時按壓3秒以上,開機後可以進入工程模式,檢視參數或是調整設定

14.完修測試畫面

15.後來上網查詢資料發現此機開機有藍色LED指示燈,於是又拆機一次,量測雙色一體封裝LED藍色晶粒已經燒掉,
將藍燈部分對半切除,再找報廢手機按鍵指示燈拆一顆白光的代換OK

网友A:
W大您自用的嗎,別人的這麼仔細處理還真少見

楼主:
引用 网友A:
W大您自用的嗎,別人的這麼仔細處理還真少見

老客戶的

网友:
AD板好小阿...

楼主:
小而美~

小而強~

我喜歡

网友:
修的好用心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