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CHIMEI TL-32S4000T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7-10-04):
CHIMEI TL-32S4000T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1.型號~CHIMEI TL-32S4000T

2.故障情形~插電後待機橘燈有亮,不管是按壓按鍵還是遙控器都無法開機,用功率錶檢測發現消
耗功率2W,肯定有問題

3.內部照

4.電源板型號

5.電源板5VSB輸出正常,單板啟動測試各組輸出電壓也正常

6.接著檢查電源開關導通不良阻抗很高,直接更新一顆,再開機測試還是無法啟動

7.按鍵板按鍵檢測全部導通不良,剛好這種側立式按鍵沒有備品了,只好使出分解大法了,
細部分解後,內部金屬彈片氧化發黑

8.按鍵本體內部接點以小一字起子刮亮清潔,金屬彈片以硬式橡皮擦擦亮,加上機油保養後組裝
回去,就像新品一樣了

9.主機板5VSB電壓都有到位就是無法觸發啟動,東瞧瞧、西量量還是一籌莫展,最後發現機板上
主IC引腳很密集,有些變黑氧化可能造成漏電微短路,於是拿起小起子將IC引腳刮一刮,再用
WD-40全板噴一噴刷洗除銹,再用去漬油將主機板清洗乾淨,開機測試啟動成功~耶~~蒙到了~~

10.為了防止主機板因環境因素再次氧化,所以給它噴上一層防護罩(電路板膜層保護劑)

11.來一張噴好乾燥後油亮的特寫

12.面板型號

13.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
技術高超  這樣也修好  太厲害   看時間  好像是夜貓

网友:
全漢電源很精緻

网友:
按鍵組裝回去,有特寫嗎

网友:
太厲害,又細心
連按鍵都拆開清潔...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