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BOSCH IXO 3 微動開關修復+組裝品質不佳

楼主(2017-10-04):
打給賀,先上圖

這把是新買了,之前我有跟學姊買二手一代機,目前還是頭好壯壯
和三代比較,三代感覺比較有力,運轉順暢,轉速比較快,可以增加配件(換頭)
因為需要雙機流,所以同時擁有兩把

問題點:
新機大概用半年多,出現放開按鍵仍繼續觸發,害死我好幾個螺孔
拿去用的人還在罵罵叫說這什麼爛東西...用水晶羅賴把還比較強…srO

所以利用中秋假期來拆換一下開關,不過我找不到小零件丟哪去了,只好…拆的更徹底點,看看是銅片掛了還是歪了
結果都不是,而是『黏住了』
弄點酒精脫脂棉擦擦,再上學姊牌富見雄SK2
組裝回去後,連發按了幾十下,感覺順暢多了,沒有遲滯感,爽快

第二張圖和第三張圖是要抱怨的點
在組裝的時候壓到了電線,紅色的還壓破皮了
大家在拆解產品的時候也要注意一下走線,甚至利用熱熔膠或一般膠水稍微固定一下電線會更好
不固定那也要拉一下線的位置,短路還是斷掉都有可能

网友A:
為什麼不直接換一個開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不直接換一個開關呢?

因為…我找不到以前買的開關丟哪去了
而且這個開關使用次數應該還不多,品牌是zip,路還很久

使用更久點的電動工具,我就會換了它

補充,這個微動開關的三隻腳舖銅很大片,PX-501溫度轉到370,接觸要十幾秒才會熔錫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我找不到以前買的開關丟哪去了
而且這個開關使用次數應該還不多,品牌是zip,路還很久

這開關與滑鼠的很像、羅技的開關也不再是用歐姆龍、壽命也變短了、接點有時是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