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大大~東元三門冰箱-R4609V,冷凍室溫度忽低忽高

楼主(2017-10-04):
東元三門冰箱,冷凍溫度忽低忽高
已更換過溫控
正常除霜
冷藏室溫度正常
但是冷凍時好時壞
可以降到零下-20度,但是溫度一直飄移,會到+10度
請問有沒有大大知道有可能是什麼原因?
冰箱不再手邊,為網路抓圖,外型與此台相同

网友:
啟動電驛~
啟動電容(電容不一定有)~
檢查看看吧~

楼主:
F大,收到,啟動電容確定正常哦

网友A:
圖 :永達二手傢俱生活館/東元冰箱R4609V

网友B:
……量一下運轉電流。

网友C:
一般維修
最怕遇到 時好時壞 最難處理 要長時間觀察確定原因
東西部在手邊 無法觀察 那就難上加難
那只能跟你說 最簡單的 先查線路接頭 有無接觸不良
常出問題的有 化霜定時器內部啟動組接點  壓縮機啟動器 風扇門開關

网友D:
已更換過溫控 正常除霜 冷藏室溫度正常 但是冷凍時好時壞 可以降到零下-20度,但是溫度一直飄移,會到+10度

請問有沒有大大知道有可能是什麼原因?                   38大大覺得是....你定時開關的第3和第2腳接觸不良.  溫控-10c 所以壓縮機做到死, 也要達到這個溫度.  但是因為定時開關跳開, 所以壓縮機隨便他愛工作就工作不工作就不工作....

网友E:
會不會是除霜恆溫器故障 (除霜過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會不會是除霜恆溫器故障 (除霜過久)

妳說的應該試圖片上的 溫度開關10度C
10度C 如果壞掉一般有2種情形
1.恆 短路 會一直除霜 加熱線一直加熱到達溫度保險絲70度C溫度時 溫度保險絲70度C會開路 (損壞)
2.恆 開路 會不化霜

网友F:
我的經驗是,溫度開關連接點接觸不良,清一清插銷夾緊,曾遇到電線重接(無憾),日久氧化而接觸不良,情形與樓主一樣,清潔後用焊接完修。

楼主:
各位大大,感謝大家的熱心幫助,換了新的除霜定時器,到目前2天,溫度正常不會飄移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 :永達二手傢俱生活館/東元冰箱R4609V

感謝您的補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運轉電流。

g大,感謝您,換了新的除霜定時器,到目前2天,溫度正常不會飄移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維修
最怕遇到 時好時壞 最難處理 要長時間觀察確定原因
東西部在手邊 無法觀察 那就難上加難

S大,感謝您,換了新的除霜定時器,到目前2天,溫度正常不會飄移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更換過溫控 正常除霜 冷藏室溫度正常 但是冷凍時好時壞 可以降到零下-20度,但是溫度一直飄移,會到+10度

38大大,感謝您,換了新的除霜定時器,到目前2天,溫度正常不會飄移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經驗是,溫度開關連接點接觸不良,清一清插銷夾緊,曾遇到電線重接(無憾),日久氧化而接觸不良,情形與 ...

康大,感謝您,換了新的除霜定時器,到目前2天,溫度正常不會飄移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會不會是除霜恆溫器故障 (除霜過久)

G大,感謝您,換了新的除霜定時器,到目前2天,溫度正常不會飄移囉

网友:
除霜定時器NG

网友G:
請問您有把舊的定時器解剖嗎,小弟滿想知道為何會有這些症狀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請問您有把舊的定時器解剖嗎,小弟滿想知道為何會有這些症狀

猜測應該是定時器化霜接點接觸不良 , 造成化霜時實際電流並沒有流過電熱管 , 而是處於自然化霜狀態

因此化霜時間拉長 , 造成冰箱時冷時不冷

楼主:
嘿阿,終於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您有把舊的定時器解剖嗎,小弟滿想知道為何會有這些症狀

沒有解剖XD,換到這一拍就好了XD

楼主:
引用 网友H:
猜測應該是定時器化霜接點接觸不良 , 造成化霜時實際電流並沒有流過電熱管 , 而是處於自然化霜狀態

因此 ...

 應該是,因為其實也還是會除霜

网友I:
上門溫控換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門溫控換掉就好了

您好,溫控當時已經全部換新,但溫度還是一直忽高忽低,後來的確是更換除霜定時器完修的哦,請參考,謝謝您

网友:
看來ˋ樓主道謝連連,這裡真是好人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