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M202CABB 電源板故障 如何檢測PFC電路有否啟動

楼主(2017-10-04):
您好 :
我的 TOM202CABB 電源板 的狀況是
接上電源  電視亮紅燈  POW-ON 會亮綠燈
測量  5V -->  5V
        12V --> 2.6V
        24V--> 4.5V
        PS-ON --> 4.9V
        大電容  --> 255V
        IC1 (PFC IC  SG6961 第八腳VCC) --> 13V
        IC1 (PFC IC  SG6961 第七腳) --> -0.11V
        再按 POW-ON 不會變回紅燈

大電容 應該要昇到 ˋ400V 左右 ,
我想問這種狀況下  PFC電路有啟動嗎 ? 我該如何檢測 ?
PFC IC  SG6961 是否損壞該如何檢測 ?

感謝您 !!

楼主:
今天把 電源板 拆下來測試
1. 用 110V 電源
    (1) PS-ON 不 短接
         測量  5V --> 1.6V
                12V --> 0V
                24V--> 0V
                5VSB --> 5.1V
                PS-ON --> 0V
               大電容  --> 154V
               IC1 (PFC IC  SG6961 第八腳VCC) --> 0V
               IC1 (PFC IC  SG6961 第七腳) --> 0V
   (2) PS-ON  短接(PW-ON)
         測量  5V --> 1.6V
                12V --> 0V
                24V--> 4.5V
                5VSB --> 5.1V
                PS-ON --> 5V
               大電容  --> 254V
               IC1 (PFC IC  SG6961 第八腳VCC) --> 11.1V
               IC1 (PFC IC  SG6961 第七腳) --> 0V

2. 用 220V 電源
    (1) PS-ON 不 短接
         測量  5V --> 1.6V
                12V --> 0V
                24V--> 0V
                5VSB --> 5.1V
                PS-ON --> 0V
               大電容  --> 265V
               IC1 (PFC IC  SG6961 第八腳VCC) --> 0V
               IC1 (PFC IC  SG6961 第七腳) --> 0V
   (2) PS-ON  短接(PW-ON)
         測量  5V --> 1.6V
                12V --> 0V
                24V--> 4.5V
                5VSB --> 5.1V
                PS-ON --> 5V
               大電容  --> 377V ~ 380V
               IC1 (PFC IC  SG6961 第八腳VCC) --> 11.1V
               IC1 (PFC IC  SG6961 第七腳) --> 0V

大電容 在 220V電源 下 可以昇到 380V ,
所以我判斷  PFC電路有啟動, 但是沒有正常運作
PFC IC  SG6961 應該沒有損壞

楼主:
SGˊ6961SZ 規格書  Page4 ~ Page5 有說明檢測電壓及方法

楼主:
檢測後 :  PFC IC  SG6961 應該沒有損壞

問題是  C1 (PFC IC  SG6961 第七腳) --> 0V
也就是說  開關管 ( Q1 or Q11 ) 沒有被導通過  電感 ( L1 or L2 ) 沒有被充電
那麼  大電容  要如何昇壓  ?  (15ˋˋˋ4V-->254V , 265V ~ 380V )

另外  PFC IC  SG6961 第四腳  CS (over-current protection comparator) 沒有接電路
也就是說  沒有功能  所以 大電容  有可能爆電容  !

這只是個人的判斷  希望聽聽大家的看法  感謝您  !!

楼主:
接下來 的問題是

既然 大電容 在 220V電源 下 可以昇到 380V
那麼  為什麼  5V --> 1.6V
                   12V --> 0V
                   24V--> 4.5V

該如何繼續檢測  我沒了方向  希望聽聽大家的指點
感謝您  !!

网友:
短路PS_ON應該是0V才對,未短路前也不應該是0V。

如果5vsb PS_ON都有出現,應該找二次測相關電路。

不是這樣去靠猜測。

楼主:
感謝 Peter  !!
我在測試二次測相關電路

网友:
PFC  基本上沒問題

PS_ON啟動後   只有 12V --> 0V   其他輸出多少有些
那就從   12V 輸出 開始追查吧

楼主:
一個不小心  爆了一聲
R45  炸毀
R44  有裂痕
Qˊ6(W2T)   IC4   不知道有沒有損壞

5VSB --> 0V

Q6 跟  IC4  到哪裡可以買的到 ?

网友:
R45  => 103
R44  => 331
Q6   =>  PMBT4403
IC4   => LD7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