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精英B77H2-A3 無觸發 "超軟"維修成功

楼主(2017-10-04):
這個案例超級軟的 但是大家還是要注意一下小地方

賣出一片精英B77H2-A3 出貨前測試確定完全正常 買家收到後說不通電 不能開機  退貨給我
我這邊上機一開始也不能開機 完完全全無法觸發

買家退貨回來沒有包裝好 左下角一個很明顯課碰
但應該不是這邊的問題 仔細看了一下PCB這邊完全沒有任何線
當然因為這個我還是判人損給蝦皮爭議了 畢竟就算修好賣相也會有影響 影響到之後售出的價格

顯示卡PCI-E的燈有亮 3VSB有出 應該不是南橋問題
直接ATX20+4PIN短接綠線和黑線可以觸發 但是無畫面

這種情況原本我要直接徃SIO和開機針那邊查了 但是仔細觀察一下下方Header 發現一些雞絲

可以看到紅色的CLR_CMOS沒有被插上跳線帽 原本應該要有跳線帽在1-2腳的
不知道為何會消失 這種東西不刻意拔一般也不會自己掉下來

從廢版摘一顆跳線帽給他 直接碰一下成功觸發 畫面出現

成功進BIOS

連續燒機30分鐘 測試背板各接口(USB/音效/網路) 全部無問題 確定修復
超級軟 連電錶和熱風槍都沒拿出來Orz

网友:
主板邊角破損,可惜了!恭喜完修!

网友:
我也有遇過,買家說不開機
回來後,我看沒有外觀上的損壞,上電也是不開機,多拆裝幾次就復活了
看來到買家那邊不開機的原因可能一樣是接觸不良喔

网友:
恭喜完修
這個情形也曾經遇過,那時是從沒屋頂買的故障板。
拿到時怎麼測試就是無法過電,此時喵到CLR_COMS怎麼沒有跳針,就上官網找手冊來比對。
手冊上說明是有跳針的,把跳針補上後,就可以開機了!
所有功能測試都正常,看來是賣方沒注意到跳針不見了,誤當常故障品了。

网友A:
有些買家會藉此方式
來惡意退貨
還是要多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買家會藉此方式
來惡意退貨
還是要多注意

不要想太多這樣做不是自找麻煩
吃飽沒事做嗎

网友:
感覺是買家摔到,跳帽掉了~

网友B:
每個顯卡,那個地方都會亮燈嗎,如果沒有顯卡,從除錯卡,可以看的出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個顯卡,那個地方都會亮燈嗎,如果沒有顯卡,從除錯卡,可以看的出來嗎, ...

華碩那個才會 那個只是拿來提醒有沒有插PCI-E6+2PIN用的燈 只是正好可作為電有沒有通道PCI-E插槽的依據 除錯卡有3VSB的設計也能拿來看 不然就是電表手動測量了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