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Compaq LE1711 LCD 顯示約20秒後黑屏 [已完修]

楼主(2017-10-04):
咱家的大牛, 從打工的便利商店幫牛接了這個Case回來...
說是螢幕開沒多久後, 就會黑屏..

一開始就覺得可能是燈管有問題, 而不是換換電容就好...
但還是花了些時間把電容換過一輪, 問題... 真的沒有解決..
開機或是訊號切進來時, 它可以顯示個20秒, 然後燈管就熄了, 用燈照螢幕, 可以看得到是有畫面的..
請問各位痞大, 這一台HP Compaq LE1711 LCD, 除了燈管外, 還有哪些地方可以查修看看?

螢幕型號

P/I板 正反面

A/D板 正反面

由於網路上找不到這一台的維修案例, 只會換換電容的牛真的沒步了..
煩勞大家指個方向... 謝謝!

註:
- P/I板電容已換
- P/I板高壓區已補焊
- A/D板1117 3.3v量測OK
- A/D板ROM有拆下試著要讀Firmware, 但Dediprog一直認不到MX25L2025, 放棄!

网友A:
常在修螢幕的建議手上備兩組燈管,拆破屏機就有
遇這種黑屏的就外接一組燈管觀察看看就知道是高壓或燈管問題
或者輪流在燈管接口處並聯高壓電容或大電阻當假負載,但零件數值不好拿捏
最終還是換LED恆流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在修螢幕的建議手上備兩組燈管,拆破屏機就有
遇這種黑屏的就外接一組燈管觀察看看就知道是高壓或燈管問 ...

其實, 買台燈管測試器是最快的...
但.. 買了又不常用...

順便更新一下維修進度:
剛剛想說試著進這一台螢幕的工廠模式亂按看看好了...
進入工廠模式: 接著Menu不放, 按下Power鍵開機, 等螢幕有顯示後, 放開Menu鍵, 再按一次Menu鍵

然後, 牛把能Reset的設定都Reset了一次..
Factory Reset, Power Saver, Sleep Timer, Backlight Hours, Recall All Setting...
結果... 好像好了的說??

到目前為止燒機測試.. 都不會黑屏了???
這個Case, 會不會從頭到尾都不用拆它, 只要按一按就會好呀?? (苦笑)

网友B:
這個跟那台奇美的內部有些類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跟那台奇美的內部有些類似

它的 P/I 板 和咱家之前二頭牛用的Benq P/I板也很像!
剛剛是想先放著, 等有高人提點後再續修...
裝好殼後, 有再上電一次, 確認問題是一樣的...
結果心血來潮給它亂Reset了一下.. 怎好像就好了?? (七月不是已經過了嗎?)

网友:
我反而不大喜歡用燈管測試器耶
雖然有數值顯示很方便,但那瞬間高壓總令人怕怕
反正黑屏大都數分鐘內就會出現異常,拿正常燈管比對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它的 P/I 板 和咱家之前二頭牛用的Benq P/I板也很像!
剛剛是想先放著, 等有高人提點後再續修...
裝好殼後 ...

牛大,你也太神奇了,這樣也行?  我倒是第一次看到這類維修文,不過它原理是啥,大家可以探討一下。話說回來您除了電源板上的電容外,主板上的電容也換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大,你也太神奇了,這樣也行?  我倒是第一次看到這類維修文,不過它原理是啥,大家可以探討一下。話說 ...

自昨晚沒測沒問題後, 現在把它晾一邊沒插 電源/信號, 晚上再試機看看!

因為對岸論壇有人發這一台的Firmware, 有提到更新Firmware可以解黑屏的問題..
牛不確定它是不是BIOS或是儲存的資料亂了所導致..

這一台拆開後, 牛就換了P/I板上的六顆電容, 470uF/25V*3, 680uf/25V*3
A/D板沒換電容, 可牛有拆L1117 3.3v, EEPROM, 但又再焊回去...

如果晚上測試還是正常... 那就可以做出結論... 這一台螢幕欠拆/欠Reset! (苦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昨晚沒測沒問題後, 現在把它晾一邊沒插 電源/信號, 晚上再試機看看!

因為對岸論壇有人發這一台的Firmw ...

那這一篇可算是"精華"了,至少以後收修LE1711的大大們知道,可以先reset這一步n_136|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這一篇可算是"精華"了,至少以後收修LE1711的大大們知道,可以先reset這一步 ...

唉... 過了一個白天... 再試的結果還是NG...
這次, 再怎Reset都一樣... 沒有用...

网友:
有時候是燈管插頭/插座 接觸問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唉... 過了一個白天... 再試的結果還是NG...
這次, 再怎Reset都一樣... 沒有用... ...

下列是小弟
外行且路過的路人甲,蝦說一遭

由點燈電源之二次側回推
看哪一環節開關(元件)
把燈關了(誰切斷了電源)

點燈高壓板上
看有什麼,溫度/或電流保護功能的類似元件
是一發熱或過電流就斷電源的
黑屏的當下
請出 "彼得大酥" 的冷凍存精法....,
阿!不是
是冷凍噴氣尋蹤法
冷凍氣瓶噴噴高壓板上元件
看哪一顆冷到發抖時會恢復供電點燈

或請出ciko.ciko老師的FLIR熱顯像觀影寶貝
揪出發熱最高的那顆罪魁禍首

或以身試火
將白拋拋幼咪咪的玉手親嚐
摸出發燒的元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下列是小弟
外行且路過的路人甲,蝦說一遭

[或請出ciko.ciko老師的FLIR熱顯像觀影寶貝]

請出你自己的手指頭......叫一聲......聽到聲音就是那一顆了.....

(這一聲有可能是[啊!]......也有可能是[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或請出ciko.ciko老師的FLIR熱顯像觀影寶貝]

請出你自己的手指頭......叫一聲......聽到聲音就是那一顆 ...

12樓
純屬小弟LDS
因為小弟也都沒用過
對觸電很敬畏
尤其還是 "高壓電"

那種來電的感覺
是小弟唯一不想要有的記憶

网友:
之前修過一片高壓板,一開始是燒FUSE,第二次送修燒FUSE加帶MOS短路。
原理是工作電流異常,開機三秒後背光即進保護模式。

那片基板電路很複雜,小零件又多,八組還是十組燈管的樣子,
新手修基板修的太累,那次的過程就沒發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列是小弟
外行且路過的路人甲,蝦說一遭

也只能有空再來拆修了...
趁著天氣好.. 要準侑來去泡水淘金金!

网友F:
P/I板黃色變壓器右上方小電解(10μF/50V)好像沒換到~有遇過類似機板成功解決背光20分鐘跳脫案例~

高壓變壓器旁直立驅動小板拆下補銲全部銲點~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P/I板黃色變壓器右上方小電解(10μF/50V)好像沒換到~有遇過類似機板成功解決背光20分鐘跳脫案例~

高壓變壓 ...

10μF/50V有拆下量過, 似乎正常, 所以又植回...
但有痞大提點就有機會! 牛會再多試一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0μF/50V有拆下量過, 似乎正常, 所以又植回...
但有痞大提點就有機會! 牛會再多試一把的! ...

[似乎正常]這就是我不敢完全相信電容表的原由.

這種東西(10uF以下,又特別是位在電源部分)量出來正常我也不敢植回再用.........
我寧可拿一個[似乎正常]的去換掉,避免某些電容表會誤判的情況.

网友:
我有修過是換藍色的高壓電容.........  仔細檢查有的時候會有裂痕...有時候是電容量變低....

网友:
牛大,通常小弟都是拿燈管去測高壓板,或是相反拿其它高壓板測原本的燈管,這樣比較好排除問題

楼主:
Update: 總算把它修好了!!

搞了一下午, P/I板怎麼弄, 情形就是一樣...
想到之前有拆一台ViewSonic VP117B, 有備用的17"燈管能用..
拆出VP117B的燈管後, 才知道它之前也是壞燈管.. (壞了一支, 剩三支)
把二支拆機燈管直接焊在LE1711的P/I板上交叉測試後, 確定LE1711有一支燈管是不亮的!
反正本來就是當壞的修, 硬著頭皮把備料燈管換上... 就... 修好了....

結論: 如果常常修螢幕... 還是得買台燈管測試機才行... (汗)

网友G:
引用 楼主:
Update: 總算把它修好了!!

搞了一下午, P/I板怎麼弄, 情形就是一樣...

牛大 也要改行修螢幕囉!
恭禧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牛大 也要改行修螢幕囉!
恭禧完修。

玩好玩, 好玩罷了!
螢幕目前交機測試中, 三天後如果還是正常, 再請版主修改主題確認 [完修]!

話說... 牛還是喜歡泡在水裡搬石頭找金金~ 拆機/拿烙鐵/找備料.. 太燒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Update: 總算把它修好了!!

搞了一下午, P/I板怎麼弄, 情形就是一樣...

哈哈哈哈,其實不用買,修久了這些東西都會多出來。恭禧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哈,其實不用買,修久了這些東西都會多出來。恭禧完修

買測試機具就是這樣... 沒買不好做事, 買了要找地方收納...

CCFL燈管應該可以用 省電燈泡 或是 CCFL燈泡 的電路來驅動..
手邊有一些燈泡拆機料, 改天再來試試...

网友H:
經驗 經驗
只要你一天拆到10片以上這種狀況的螢幕
連測都不用測直接改LED燈條啦(因為都已經拆到面板燈管了)
換完你會發現顏色比原來還亮麗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經驗 經驗
只要你一天拆到10片以上這種狀況的螢幕
連測都不用測直接改LED燈條啦(因為都已經拆到面板燈管了) ...

ryanchou大,

只是偶爾修好玩的啦!
牛一直認為VP171b是台不錯的螢幕!
倒是, 真的有想去收一台Viewsonic VP171b 回來, 改成LED燈管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哈,其實不用買,修久了這些東西都會多出來。恭禧完修

剛好翻到一片 PLCD2417414 高壓板, 嘿嘿... 不用花錢買燈管測試器了!
- 把高壓接口座都拆了, 三個口接上3kv高壓電容, 留下一個端口用矽膠線接測試夾
- 這片高壓板接腳 1/2:12v 3:ON/OFF 4:ADJ 5/6:GND
- 接一顆7805把12V降到5V, 做ON/OFF輸入
剛試了一下, 可以點亮7"~17"的燈管!

有空再來找一個外殼裝起來... 免得測燈管的時候被電屎~

楼主:
Update:
剛好找到一個之前買手機保護殼的透明塑料盒子...
剛好高壓板又可以放得進去...
剛好盒子的側邊有二個小孔...

一切都是找得到什麼, 就用什麼下來做...
一切就這麼的剛好, 把DIY的燈管測試器給整理好了!! (笑)

网友C:
引用 楼主:
Update:
剛好找到一個之前買手機保護殼的透明塑料盒子...
剛好高壓板又可以放得進去...

我被電過一次,被電到的那塊皮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被電過一次,被電到的那塊皮焦了~~

以後, 只要確診是CCFL燈管有問題, 高壓板又是單獨一片的螢幕,
反正都得要拆換燈管, 改LED燈管應該是最簡單又安全的...

但如果遇到 P/I 板做在一起的, 就要跑一下線路找點位來改,
還是要再多遇到些案件, 才有機會多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後, 只要確診是CCFL燈管有問題, 高壓板又是單獨一片的螢幕,
反正都得要拆換燈管, 改LED燈管應該是最簡 ...

還好ㄟ,因為ccfl很容易壞,所以我從加入論壇後開始自已玩到現在也不下十幾台嘍,還包含知道我會修的同事"順便拿來給我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