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霸王芋仔冰機---請求提供指導

楼主(2017-10-05):
小時候賣芋仔冰的工具,(如下圖)
投幣-->響亮的鈴聲 + 指針旋轉 -->指針停

我覺得應該不會太難,但本身能力還不到能自己設計,因此,盼望各前輩提供線索與方向,所需零件與電路圖。
感謝!

网友A:
投幣,k到微動開關,觸發2p relay 12v
第一路,蜂鳴器 12v
第二路,12v 馬達→帶動指針

大概就這樣,不需要電子電路,而是電機和五金(木工)加工技術
材料去資源回收撿,或是買新的應該都還好取得

网友:
聯想到的是這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投幣,k到微動開關,觸發2p relay 12v
第一路,蜂鳴器 12v
第二路,12v 馬達→帶動指針

謝謝指導。

我又找到下圖這種鈴聲,比較有感覺。

网友:
那是一個古董...請好好收藏..

指針可以改成LED......... ..... 60光序列使用矩陣:

下面的電路說明了使用10×10矩陣,只需三個IC和20個晶體管就可以排列多達100個LED。 兩個4017十位計數器可以控制10行10列,以便根據十位計數器的輸出選擇一個LED。

LED電路畫出25個LED和10個晶體管,但通過使用4017個計數器的成功階段,可以擴展到100個。

网友:
https://shopee.tw/%E6%8A%95%E5%B9%A3%E5%99%A8-i.21183493.248137758

投幣可以用這個

響亮的鈴聲 ==>鋒鳴器

指針旋轉 ==>伺服馬達 記得找可以360度

機板 可以找 nano uno
由機板產生隨機角度去控制伺服馬達要停在那個度數

我是電子阿菜,只會用ardui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