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ANYO SMT-32MV3 有聲音無畫面

楼主(2017-10-05):
SANYO SMT-32MV3 開機亮藍燈 有聲音無畫面
無背光,仔細看會看的到畫面
有點雖....過保固沒多久就故障n_165|
拆機看到一堆膠帶......
三合一機板,目視無明顯故障零件
板上壞燈珠的案例太多太多,小呎吋面板就直接拆到底了
發現左上角有一顆LED燒毀
更換燈珠手法太粗糙...就不PO上來傷眼了n_088|
熱機測試正常~~

网友A:
此機種燈珠故障率極高 , 建議更換新燈珠後 , 順便更改基板驅動電流

將下圖紅圈圈起來的貼片電阻前後兩顆R727 . R738取下 , 增加總阻抗降低驅動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機種燈珠故障率極高 , 建議更換新燈珠後 , 順便更改基板驅動電流

將下圖紅圈圈起來的貼片電阻前後兩顆R7 ...

感謝大大提醒,等會來實作看看

网友B:
所以他是燈珠驅動電流過高導致高故障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以他是燈珠驅動電流過高導致高故障率!?

是燈珠品質不好
LED壽命跟溫度有極大關連 , 降低溫度壽命會拉長
電流越大溫度就越高 , 因此降低電流就可活的長長久久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燈珠品質不好
LED壽命跟溫度有極大關連 , 降低溫度壽命會拉長
電流越大溫度就越高 , 因此降低電流就可 ...

如果燈珠品質好的情況下,降低亮度是不是也等同降低溫度增長壽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燈珠品質好的情況下,降低亮度是不是也等同降低溫度增長壽命...

是的
站上也有很多貼 , 教人設計LED電源時 , 效率達到80%就好

网友:
恭禧完修! 感謝 tsao0427 大大 分享解惑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機種燈珠故障率極高 , 建議更換新燈珠後 , 順便更改基板驅動電流

將下圖紅圈圈起來的貼片電阻前後兩顆R7 ...

謝謝指導!真是受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站上也有很多貼 , 教人設計LED電源時 , 效率達到80%就好

背光種類差異頗大,許多人就是喜歡開很亮

网友:
受益良多~感謝了

网友C:
請問你用背娃娃方式還是燈條全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你用背娃娃方式還是燈條全更新?

單換燈珠和改限流電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