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吊扇電容規格

楼主(2017-10-05):
小弟在沒屋頂買了下面電容,賣家說沒有賣4線的電容,幫我2個電容接好線,留線頭給我,如下圖

電容01

電容01

原電容接法

按賣家說的,紅接紅、白接白、黑色沒得接,就自行改接紫色線,結果一切開關,就爆了,如下圖

問題一:
賣家寄來的電容接法是正確的嗎?

問題二:
賣家接法如果不正確,要怎麼接才對呢?

問題三:
原電容是 5.25 + 8uf /250V.AC
賣家寄來 5 /300WV + 8uf /250V

是否不合呢?

煩請站內資深大大們解答一下了,謝謝

補充內容 (2017-10-6 09:08 PM):
吊扇已修好,完成圖在9樓!!!

网友:
4線電容  (5.25uf + 8uf) (2個合體意思)

分別買
5uf (2線)
8uf (2線)
接回線路即可......不需要串接電容

只是要知道 4線 (定義值) (2條接5uf)(2條接8uf)

网友:
交流電容    沒有分正負極.....只要接上線即可......
只是你有2組線圈    所以才需要2個電容

如果是家中電風扇   就是1個電容即可(2條線 直接上)

网友:
所謂爆了是指爆了甚麼東西?

從照片看來,新買的電容是沒問題的,比較有問題的是賣家好心將兩顆電容其中一條線接在一起,可能是這個因素導致接線出問題。

其實原本電容很單純,就是兩顆電容做在一起,而且是獨立出線,只要買兩顆相同容量的電容照原本線色接上去就可以了,當然耐壓不能小於原本的。

舊電容5.25uF是紅白線,買到的5.5uF新電容也是紅白線,照著接上去就可以了。
舊電容8uF是紫灰線,買到的8uF是紅黑線,將紅線接到原本紫線接的地方,將黑線接到原本灰線接的地方。

楼主:
先感謝阿壹大及ysc大的回覆
爆點如下圖

晚上下班後,再去買這開關來測試,希望沒傷到馬達

也謝謝ysc大大的接線指導,後續小弟再回覆狀況

网友:
請參考一下:

网友:
看來樓主您最近少簽一些樂透比較保險,只能說一大堆萬一都被您遇到

您的吊扇就像Y大說的,裡面有2組線圈,不同電感值配合不同電容值啟動

賣家當作您是一般一組線圈,利用不同電容作容抗降速

楼主:
花了1800秒,總算搞定了,下圖為完工圖

完工的一切要感謝站上 阿壹大、ysc大、peter5438大、changold2大、qs82867大的回覆指導

尤其 ysc大的接線指導打通了這台吊扇的任督二脈,讓這一切都復原了
(吊扇的大、中、小速度都回來了)

下圖為依 ysc大的指示將電容線接上

其實接完的當下,小弟一度不敢拉下吊扇開關,還好有 ysc大在我心中說了一句「Trust me u can make it」
給了我勇氣拉下開關後,沒有爆炸聲、沒有火光閃,只有馬達啟動的聲音
小弟對 ysc大的景仰有如滔滔江水

謝謝大家!!

事後回想起來,這吊扇沒被我搞掛,算它命大,算我運氣不錯,還是決定去買張樂透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花了1800秒,總算搞定了,下圖為完工圖

恭喜完修,其實這問題很單純,只是您一開始被賣家接線誤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其實這問題很單純,只是您一開始被賣家接線誤導了。

哈~ 小弟只是個半吊子,還好有 ysc大的金玉良言,小弟銘記在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其實這問題很單純,只是您一開始被賣家接線誤導了。

藉這個主題發問
有時候我會遇到5+8+9的電容 (灰1灰2  紅紫棕),理論上是三顆電容
但是不是6條線,而是5條線。

那麼如果沒有5+8+9的電容,而是分別用三顆5 8 9電容替代的話
接法又應該如何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藉這個主題發問
有時候我會遇到5+8+9的電容 (灰1灰2  紅紫棕),理論上是三顆電容
但是不是6條線,而是5條 ...

這個就無法回答了,要看原本電容上面的標示,有可能是一個電容是獨立的出兩條線,另兩個電容出3條線(其中一條是兩電容共同線)。

我回答tien7689大的問題,也是看他貼出來的照片下去判斷的,畢竟這種電容出線方式與線色並沒有統一,沒看到實物或照片無法判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藉這個主題發問
有時候我會遇到5+8+9的電容 (灰1灰2  紅紫棕),理論上是三顆電容
但是不是6條線,而是5條 ...

三顆電容(灰1灰2灰3  紅紫棕) 把灰1灰2灰3接在一起再預留兩條出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個就無法回答了,要看原本電容上面的標示,有可能是一個電容是獨立的出兩條線,另兩個電容出3條線(其中 ...

我本來也以為三電容是三顆電容的各一端接在一起然後出兩條線
結果看了這個爆掉的案例(也就是老闆本來好心幫忙接的接法) 卻是不行的
正如您說的。可能各家接法都不同  以圖示為準

補充
好奇心驅使,我上露天隨便找了一顆,若以露天這張照片為例,會是如何呢?灰1 灰2 有差別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本來也以為三電容是三顆電容的各一端接在一起然後出兩條線
結果看了這個爆掉的案例(也就是老闆本來好心 ...

這樣得標示我也看不懂,要有實品用電容表量,或是看原廠規格書。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C:
5.5/350+9+12UF/250VAC

應該是 :
5.5/350...單獨一個...出二條線
9+12UF/250VAC...兩個串連...出三條線

實際上實品用電容表量一下比較準 !

网友:
引用 网友C:
5.5/350+9+12UF/250VAC

應該是 :

謝謝回覆,按照電容的功用,應該也是這樣設定會比較合理。
我有個小小疑問,一般這樣三合一的電容,都是做成灰1 灰2
不知灰1 灰2有無差別?

會這樣問是因為樓主原始的雙電容,是一白(5u的啟動電容 一紅一白)
一灰(8u的電容 一紫一灰),這樣的話應該灰白 是不能交換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