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YAMAHA FUZZY 迅光方向燈繼電器維修

楼主(2017-10-05):
老車還是很好用的,下班時發現方向燈不會亮,就知道要花錢了
龍頭向左轉到底,方向燈會亮,離開這個位置就不亮了,
拆開的圖片沒有拍,只發現線要斷不斷的,手摸兩下就斷了
只好拿繼電器回來修修看,真因是下雨進水生銹導致接觸不良,線組也斷了
花時間修一修又省下一筆小錢,看圖片,亮點是871210 的繼電器,快20歲了歐

生銹的外觀

拆開看看

內部雙金屬,利用通電後熱變形,形成斷路,斷路後冷卻又回來導通
完成重複間歇的功能

亮點

网友A:
YAMAHA的料件不便宜,原件確定是雙金屬片型而不是LC型的話,可以用老野狼的來代換

网友B:
YAMAHA SR150 愛將的方向燈斷續器是用RC充電控製線圈吸放達成閃爍的目的
沒意外的話看起來是能通用 因為方向燈一樣多個
阻抗應該是差不多
零件手冊只要一百塊大洋 就算物價上漲

半年多前換了一個也只要一百五十塊大洋
詢了價之後我就放棄自己拼湊一個的念頭了

自己拼搞不好還比較貴
而且價錢問題撇開不談 自己拼湊一個的話
體積問題 固定問題 耐用性問題 防水問題

光用想的就有點暈

网友:
讚一個,我也是一樣由淺入深,更接近達人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YAMAHA的料件不便宜,原件確定是雙金屬片型而不是LC型的話,可以用老野狼的來代換 ...

車用閃光器有電熱、雙金屬熱電偶、電容繼電器式、熱片式(直熱、旁熱兩種)、水銀式、電子式(有觸點、無觸點、集成電路三種)等多種,除了電子式有兩線及三線式外,其他一般都是兩線式,流用互換性也高,只是有些類型的閃光器閃爍頻率速度會與燈泡功率有關,有些則無影響,而且使用壽限、耐用性有差異,通常注意傳統式與LED式之差別、適用電壓值、閃爍速率的微調搭配即可,如果配備有斷線警示裝置,耗用電流值就必須符合規範才不會亮燈,LC型閃光器應該指有觸點(繼電器)的電子式閃光器未必就不能與雙金屬片型相互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YAMAHA SR150 愛將的方向燈斷續器是用RC充電控製線圈吸放達成閃爍的目的
沒意外的話看起來是能通用 因為方 ...

自用DIY與商用略有不同,像我拆下來才決定處理程序,如能克服還比待料省麻煩。樓主可能也是如此,不過這個資訊很受用,修理不一定能耐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車用閃光器有電熱、雙金屬熱電偶、電容繼電器式、熱片式(直熱、旁熱兩種)、水銀式、電子式(有觸點、無觸 ...

解析的太專業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