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CHIMEI TL-42S3000T自動跳台無法控制也無法關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7-10-05):
奇美CHIMEI TL-42S3000T 42吋LCD液晶電視自動跳台無法控制也無法關機維修實例

這台奇美CHIMEI TL-42S3000T液晶電視插電就自動跳台.無法控制.也無法關機.

請見VCR
https://youtu.be/Lk8_HjlAtxE

液晶電視型號CHIMEI TL-42S3000T
TL-42S3050T

奇美這時期出產的電視.都是這種開天窗設計.

方便維修.

主機板.

電源板.

按鍵板.

按鍵板按鍵大都有漏電現象.難怪不受控.

全數拆下.

換新.
雖然清理按鍵也會好.但過段時間還是會再復發的.
倒不用為了省這10塊錢.而壞了自己名聲.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
真是專業
像我這種外行的頂多換換電容
不曉得微動開關短路
會出現不受控制
自動跳台的靈異現象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
可能是濕氣太重造成按鍵生鏽沾黏

网友A:
請問如何知道是按鍵漏電有漏電現象?是否有可能是遙控器或其它部件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如何知道是按鍵漏電有漏電現象?是否有可能是遙控器或其它部件的問題? ...

請善用電表測量

网友:
請問接上VGA訊號線,所有按鍵即失去作用,是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