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Prodigit 博計 電子負載機 PAL-250/H 維修 & 校正

楼主(2017-10-06):
這台是與 tony6605 那台同時買進, 因時間和空間不夠, 只好出讓一台

以下為這台主要規格
PAL-250 x2 (CH1 & CH2), 規格 50V/50A 250W
PAL-250H X2 (CH3 & CH4), 規格 200V/10A 250W

這台狀況收到狀況, 初步檢查保險絲燒毀, 換上新品後
CH4 AC 電源處馬上冒黑煙, 經檢查發現選擇電壓跳線處燒毀,
附近電路板也燒成碳了, 電表量有阻抗, 直接把 220v 抽頭解焊, 包附熱縮管

上電後, 發現 CH4 電壓不為零, 負載沒上, 錶頭就有 -0.2X ~ -0.5XV,
接上負載會直接呈現短路狀態, 拆下 MOS 檢查有一顆被擊穿了
CH4 所用 MOS 為 MTP8N20, 目前這顆不好找, 故改用 IRF830
CH3 則上負載, 無法 Load, 經幾個版子間交叉比對, 發現 SN75107 掛點, 換上後正常

再來就是小林教的特殊藥劑洗板, 整機電容換 KY 等級, 每個 CH 都拆下, 去除灰塵, 並重上散熱膏
風扇全數故障, 換裝為 Sunon SF11580A 31CFM (8X8X3.8cm)
最後, 就是校正了, 首先要先把所有數值先歸零 (在 Driver 板上), 再以 Fluke 187 對電壓電流做校正 (在 Mother 板上)
整機處理完畢 !!

1. Jumper 處碳化, 220v 抽頭解焊, 包附熱縮管
2. 整理功率元件, 換上新品
3. 微調位置, 才不會到時鎖不上
4. 如法炮製小林做法, 把版子洗乾淨
5. 全機換 KY 等級電容, 共 120顆
6. CH3 SN75107 故障, 導致無法 Load 負載
7. 歸零
8. 校正電壓
9. 校正電流
10. MOS 替換零件表, 供參考

网友:
很費心的工程,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