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妙的數學題,看半天我會的沒幾處!! 各位也來動動腦!!

楼主(2017-10-06):
試著做

第一道

1□1□1=6
2□2□2=6
3□3□3=6
4□4□4=6
5□5□5=6
6□6□6=6
7□7□7=6
8□8□8=6
9□9□9=6
這個數學題該怎麼做!
所有的數字前後都
只能填入數學符號喔!
不能增加任何數字!

第二道

10  10  10  10 =1
10  10  10  10= 2
10  10  10  10= 3
10  10  10  10= 4
10  10  10  10= 5
10  10  10  10= 6
10  10  10  10= 7
10  10  10  10= 8
10  10  10  10= 9
10  10  10  10=10

也是在4個10的前後,只能放入數學符号, 有興趣,可以試試看.

网友:
第一題 看過影片

第二題,自已想的....
10 / 10 * 10 / 10 =1
10 / 10 + 10 / 10= 2
log(10) + log(10)+ log(10)+ log(10) = 4     # 1+ 1 +1 +1
10 / ((10 + 10) / 10)= 5                           # 10 / 2
10 /(log(10) + log(10)) +log(10)= 6          #10/2 +1
10 - log(10) - log(10) - log(10) = 7            # 10 - 1 -1 -1
10 - (10 + 10) / 10= 8                             # 10 -2
根號(10 * 10) - 10 / 10= 9                       # 10 -1
根號(10 * 10 * 10 / 10)=10

-----------------------------------------------------------------

我來加碼一下,我以前自已想的(解答有上百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個空格,填入0-9,不重覆,  加減乘除 固定位置
等式要成立(一樣先乘除後加減)

例: 其中一個解
2 7 + 4 5 - 3 6 * 18 / 9 = 0

我把它,稱為 加減乘除 72變(很多組合...)
以上數字都跟 72 有相關
1. 72 除來的
    72 除 2 = 36
   36 除 2 = 18
   18 除 2 = 9
2. 27 + 45 也等於 72

网友A:
第一道"所有的數字前後都 只能填入數學符號喔! 不能增加任何數字!"這不太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道"所有的數字前後都 只能填入數學符號喔! 不能增加任何數字!"這不太可能! ...

這不是普通的"是誰" , 會GOOGLE就會算了

网友:
(1+1+1)!=6

网友:
這蠻燒腦的,一般出現在智力測驗。
2+2+2
3*3-3
5/5+5
6+6-6
7-7/7
其他的還要再思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不是普通的"是誰" , 會GOOGLE就會算了

數字8打破規則嚕!!   有3出現!!

楼主:
那個驚嘆號

在數學上有意義的

叫做 數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數字8打破規則嚕!!   有3出現!!

開3次方根是一個運算符號吧,就如開平方根一樣,只是開平方根沒將2寫出來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個驚嘆號

在數學上有意義的

(1+1+1)!= (3)! = 3+2+1=6      (4)!=4+3+2+1=10   (12)!=12+11+10........數階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1)!= (3)! = 3+2+1=6      (4)!=4+3+2+1=10   (12)!=12+11+10........數階

3! = 3*2*1 = 6 (剛好跟加法一樣)
4!=4*3*2*1 = 24
....
12! = 12*11*1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開3次方根是一個運算符號吧,就如開平方根一樣,只是開平方根沒將2寫出來而已 ...

(根號(8+8/8)) ! = 6

楼主:
解答!!

|1+1+1|!=6
2+2+2=6
3×3-3=6
√4+√4+√4=6
5+5÷5=6
6+6-6=6
7-7÷7=6
8-√(√(8+8)) =6
√9×√9-√9=6

【註】:
在數學上 ," ! "這符号, 稱為階乘.
例如3!=3×2×1
       4!=4×3×2×1

【解答】:
(10×10)÷(10×10) =1
(10÷10)+(10÷10)= 2
(10+10+10 )÷10= 3
log10+log10  +log10+log10= 4
〔10÷log(10×10)〕×(log10)=5
10÷ log(10×10 ) +log10= 6
10-log10-log10-log10= 7
(10×log10 ) -log10 -log10= 8
10×log10×log10  -log10= 9
10×log10  ×log10×log10=10
【註】:
log這符号, 在數學上, 稱為常用对數, 17世紀英國人發明的,
例如
log10= 1
log100= 2
log1000= 3

网友D:
腦子燒壞了  你賠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腦子燒壞了  你賠我

哈哈哈!
大家都是數學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