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音響自鎖開關元件替代

楼主(2017-10-06):
擴音機面板開關喇叭聲音制壞了,圖中左是APLS 自鎖開關,因找不到同牌子炳長6.5MM,用圖右那個開關代替可以?會否影响音質?
請指點謝謝

网友A:
脚距相同就可以啦,这么短一小段,理论影响不大,心理作用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距相同就可以啦,这么短一小段,理论影响不大,心理作用就没办法了。 ...

謝謝.................

网友:
你要量度整個制的長度, 若果有差距,
焊好後弄些混合膠( AB 膠) 點上頂部, 若是點太多, 可用挫刀修正到適用為止.

网友:
右測開關屬小電流用,不建議使用,撐不久。

网友:
这种开关用得上一般都是小信号开关,信号选择或者增益选择之类,不会有大电流通过的。

网友:
右測小開關,充當喇叭開關,小電流接觸點,一定會影響聲音品質的。

网友:
如果空間夠,飛線以後用其他開關吧,小訊號對開關的品質要求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