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SYNCO DVD-369H DVD PLAYER維修

楼主(2017-10-06):
這台是女王8年前尾牙抽到的,因為有USB輸入跟內建RMVB解碼,都插隨身碟看連續劇
症狀為看到一半突然沒反應,所有燈光跟顯示熄滅,並飄出燒焦味

外觀

第一眼看到,電源板保險絲燒了

這台的電源滿簡化的,110V進來直接用VIPER22A IC降到30V以下,從DATA的參考電路看,應該紅框內有零件短路

先測22U/ 400V兩端,雙向導通,開始猜猜看,先拆下22U/ 400V,這顆沒短路,容值0

換上22U/250V跟保險絲,上電後保險絲又燒了,二極體1顆1顆拆下來量,也都是好的

目標放在VIPER22A,拆下量DRAIN跟SOURCE兩腳,竟然會導通,看來這顆是兇手

趁出差去電子街買零件,1顆60,還真不便宜,換好後上電,正常了

組裝收工

网友:
這篇是DVD 維修
建議  移動到  音響版  或是 電源版(內容是修POWER)

楼主:
麻煩版主移到適當區域
其實到最後上電試機前,小弟也不知道到底有沒有修好,這台的電源輸出有+5v,+12v,-12v,就是為了-12v,只好原板修復,不然小弟原本想用電腦電源代用看看
這種一顆IC包了所有功能的電源最大問題還是到底IC有沒有掛,上電就燒保險絲,只能零件一顆顆拆下來測,排除到最後就是IC

网友A:
恭喜完修,倒是比較注意您那顆DT-830D電表,請問用起來還OK嗎?DT-830B、DT-830D在網拍上曝光率超高,價格低到100元之下,使用起來若沒問題,那C/P值超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倒是比較注意您那顆DT-830D電表,請問用起來還OK嗎?DT-830B、DT-830D在網拍上曝光率超高,價格 ...

電子街140元買的,電壓準度不錯,電阻的話數值僅供參考,不要太相信,每次量電阻前都要先短路2隻探棒當作歸零數據
這台的探棒品質有待改進,容易斷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子街140元買的,電壓準度不錯,電阻的話數值僅供參考,不要太相信,每次量電阻前都要先短路2隻探棒當作 ...

網拍上最低價 DT-830B 69元、DT-830D 89元,這種價錢「能用」就已經不錯了。

830D多了50HZ頻率輸出與導通測試聲音,這兩功能其實可有可無,為了這兩功能反而打亂原本盤面檔位標示,我覺得基本款 DT-830B 盤面檔位配置與文字印刷比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