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使用5年的 LG 55LM6200 55吋 畫面油畫 懇請前輩賜教

楼主(2017-10-06):
機種: LG 55LM6200
問題說明:剛開機15分鐘內畫面只有上邊緣變色
                15分鐘後就開始全部變色了(這是所謂的油畫嗎)

太太娘家的電視掛了
起初還以為是機上盒出問題
經過爬文之後 似乎像是T-CON(邏輯板出問題了)
在對岸也有找到零件
畢竟換板子 還是簡單些

但還是上來板上 請求前輩們指教
以免走了冤枉路

----------------------
其實也有先找LG原廠來看過
只是維修價實在超出小弟負荷啊!!
維修人員表示
可能燈管燒壞了
現場維修 需要帶許多維修儀器過來 報價10000
載回去維修4500元....
--------------------------------

1.型號

1.型號

2.剛開機15分鐘內

2.剛開機15分鐘內

3.開機15分鐘後

3.開機15分鐘後

4.機背

4.機背

5.邏輯板

5.邏輯板

6.邏輯板型號6870C-0401B

6.邏輯板型號6870C-0401B

7.對岸找到的零件

7.對岸找到的零件

网友:
屏線金手指部份可以先清潔看看~

小心輕觸邏輯板上的IC~
看有沒有很燙手的IC~
此動作請小心手指燙傷~
如果有就是邏輯板~
沒有就要量gamma電壓了

网友:
現場修要10000 帶回去只要4500 立馬差了5500 也太離譜了吧

网友:
直接買同型號邏輯板換比較快,
如果沒工具和經驗技巧,
就算是摸到了燙手的IC一樣是沒轍,
下一次不要再叫這家維修人員維修了,
油畫竟說是燈管壞,現場換燈管叫價10000元?
這不是打盤子,那甚麼是打盤子?

网友:
但是如果我沒記錯這個是邏輯板有問題! 是邏輯板BGA焊錫珠的問題...而且邏輯板特貴的. 如果是我我會先買便宜的T-CON 板子來更換, 就知道問題在哪裡了?

這個T-CON 板子的檢查方法....簡單的5分鐘電視維修, 將修復視頻圖片問題!THIS EASY 5 MINUTE TV REPAIR WILL FIX MOST VIDEO PICTURE PROBLEM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1aA2TIKs4M

网友:
在國內買一片試試吧,含運不到500元,萬一不合也可轉賣,這片可支援LG 32~55吋高解析面板

比較可能的差異為倒屏與正屏,你這台T-CON為倒屏

邏輯板-6870C-0401B 配屏 LC470EUN-SEF1 拆機良品保固七天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14755907716#info

楼主:
非常感謝前輩們的指教,小弟雖工作是封裝廠RD,但是要動手去更換ic,工具不足外,也是沒有足夠經驗和能力,所幸淘寶不少人賣而二手良品,找到一片20元RMB,擔心買到故障品買了兩片備用,所幸第一片換上,原先20分鐘左右即開始出現油畫的現象,目前開機四個小時無異常,應該是沒問題了,後續觀察再回報給各位參考,此邏輯板料號為6870C-0401B,因為最末碼有A B C之分,可搜尋料號可找到較多商品,因為此板不只使用於此機型,給跟我一樣的初學者參考囉。再次謝謝前輩們指導

楼主:
另外,關於維修的報價,每個行業可能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10000元與換一台新電視還是便宜個兩萬多元,對底層消費者也算是省了一筆,只是小弟經濟上不允許,並非對報價有任何不滿喔,希望前輩們能理解。

网友:
有一些基本的知識,換板就能修復非常值回票價,恭喜完修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前輩們的指教,小弟雖工作是封裝廠RD,但是要動手去更換ic,工具不足外,也是沒有足夠經驗和能力, ...

請問連到LCD的一根排線是60PIN 還是50PIN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連到LCD的一根排線是60PIN 還是50PIN的

50PIN

网友A:
謝謝你
請問拿這個可以推動 LC420EUH 嗎 (FHD 120HZ)
可以的話就準備搬免費玩具來實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謝謝你
請問拿這個可以推動 LC420EUH 嗎 (FHD 120HZ)
可以的話就準備搬免費玩具來實驗 ...

不行
LC420EUH  T-CON

This LCD module employs two kinds of interface connection, two 60-pin FFC connector are used for the
module electronic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
LC420EUH  T-CON

請問, 意思是這個LCD其實是等於兩個面板拼湊在一起, 所以不能
還是有別的推薦
翻過DATASHEET, 類似這個

原檔案這裡, 網上下載的

楼主:
有兩條連去螢幕,一條是50pin,剛剛從照片慢慢數的。您參考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兩條連去螢幕,一條是50pin,剛剛從照片慢慢數的。您參考看看

請問樓主您的原板有在上電後用一陽指大法摸IC嗎

网友:
小小聲說... 有些品牌是外包給各地區液晶維修業者去做售後服務的!

网友:
恭喜完修,跟淘寶買也是一個選擇,不過店家要慎選,價格跟出貨地也有關係,價格太高太低都有問題,賣家在內陸或沿海關係到收貨時間,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