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將220~240VAC 50~60 HZ規格8w 3000K LED 改成110VAC 供電 ?

楼主(2017-10-07):
朋友送的幾顆220~240VAC 50~60 HZ  8w LED 燈泡,改成用於一般110V住家環境 。

1.        包裝規格 :

2.        外型 :
220V~240VAC 8W 50~60HZ 3000K

3.        實驗結線量測 : 110/220 AC IN 0~260V AC OUT PUT自藕變壓器+交流功率表AC IN 80~260V

4.        首先加上110V測試能啟動會亮 !

5.        測量LED 110V時 電器規格 :
750LUX

6.        測量LED 220V時 電器規格 :
800LUX
7.測量LED 240V時 電器規格 :
900LUX
8.測量LED 64V時 電器規格 :
700LUX
9.        測量LED AC IN 電壓範圍 :

結語:實驗得知此標示220~240VAC 50~60 HZ規格8w LED 為64v ~240V AC 50~60HZ規格 故可不用改直接安心使用 !

网友:
請教

這帖
光通量背景測試條件
照度量測時
燈泡距離照度計多遠測試 ?

网友A:
目前很多LED燈 不一定很成熟,很多散熱不良....
用110V(5W)約 220V(6.6W)的8成左右...
這樣應該有助LED壽命...

楼主:
這照度計只是一個簡單的玩具 ,僅指示兩者之間的差異量 。

多一個佐證電壓的變化和照度的比例 。
110V/0.08A/5.0W/750LUX
240V/0.05A/6.9W/900LUX

這規格LED燈 當樓梯間燈,長命百歲 。
故可不用改,直接安心使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很多LED燈 不一定很成熟,很多散熱不良....
用110V(5W)約 220V(6.6W)的8成左右...
這樣應該有助LED壽命. ...

以前也在 樓梯間鎢絲燈泡迴路上 加一 二極體 也是一樣讓鎢絲燈泡 長命百歲 。

网友B:
內部是容抗限流電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照度計只是一個簡單的玩具 ,僅指示兩者之間的差異量 。

照度計雖然陽春
但了勝於無
當一個比對參考,這想法很好 (有研究精神)

因為小弟有一支照度計
測讀出來的數值很怪異
很想作一些類似儀器讀值作交叉比對

原本只想大約知道一下測試基礎
結果板大將照度計脫光光解說
回答解說很用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度計雖然陽春
但了勝於無
當一個比對參考,這想法很好 (有研究精神)

1Lux=1Lm/平方米光單位

當初陽春照度計。 只是隨意架設在與LED光源 ,固定的方便可參考距離。
不符合1Lux=1Lm/平方米的條件 !
又鬧笑話了 。

ericchou感謝您 讓我又長知識了 。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也在 樓梯間鎢絲燈泡迴路上 加一 二極體 也是一樣讓鎢絲燈泡 長命百歲 。 ...

請教
加 二極體的用意
是半波整流的用意嗎 ?
還是.保護.... ?
要怎麼解釋二極體功用

网友D:
上淘寶看的e27 led燈也是 220v, 不像台灣都全壓燈 ... 若照樓主測試,淘寶買的220v就可在台灣使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內部是容抗限流電路??

猜拆看 !
1W*8  149.2V DCV

AP1910
A1GNQ

補充內容 (2017-10-8 11:58 PM):
1W*8  4串2並 149.2V DC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淘寶看的e27 led燈也是 220v, 不像台灣都全壓燈 ... 若照樓主測試,淘寶買的220v就可在台灣使用 ?

還是要實測看電源供給電路型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教
加 二極體的用意
是半波整流的用意嗎 ?

實際電路利用...吹風機的強弱切換。DIY電烙鐵簡易休眠迴路 。
實際5w測試 :110V 6.5W 0.06A
加二極體5w測試 :110V 5.8W 0.05A
100w測試 :109V 90.6W 0.83A
加二極體100w測試 :109V 82.8W 0.76A

由數據可知加二極體燈泡減壓工作,故較為耐用 。

网友E:
您那顆自藕變壓器可是歷史文物,小弟自從大一化學實驗後就沒看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那顆自藕變壓器可是歷史文物,小弟自從大一化學實驗後就沒看過了

這顆自藕變壓器是約20年前, 偶得的好物。 共有兩顆還有一顆是3A 。

楼主:
引用 楼主:
猜拆看 !
1W*8  149.2V DCV

補上: pdf
AP1910
A1GNQ

AP1910  果然是 85~265VAC 全壓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