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作簡單充放電驅動雷射光,請求指導修正。

楼主(2017-10-07):
原本按鈕和雷射光安裝成雷射槍的樣子,
按住按鈕,雷射光是持續射出的。

我用上面的電路試圖用電容的充放電,讓雷射「一發一發」間斷的射出,
(好像充放電的範例電路大概都是長類似這樣的)

也就是按住按鈕,不論按多久,就只能靠電容射出「一發」雷射光,
放開按鈕,才能再充電,再按按鈕,電容再放電,再射出「一發」。
雷射的工作電壓是5V。

該電路圖是有達到我要的效果,
只是亮度弱了不少(問題1)

索性改用9V電池,好像也不能解決亮度不足的問題,
倒是射了幾次後,好像亮度更弱了。是不是電壓過高,傷了雷射零件?(問題2)

趕快換回6V,目前是可以完成我要的結果,
只是一發一發的射出的是沒什麼力道的雷射光

測試一下改用4.7μF的電容,光更暗,想說那就加大電容,不就更亮,
但直接提升到1000μF(手邊只有這顆了),卻射不出雷射光,趕快換回100μF。

再買一個新的雷射,能不能解決問題?
或者是,我的電路有根本上的問題?
還是電容放電電壓降得極快,才是問題的所在?

有人說,裝一塊nano板解決,
但我是想,能不能用基本零件來達成。
請教先進了。謝謝!

网友:
雷射二極體要用定電流驅動如 LM317 才能保證其輸出足夠又不會燒壞。
要讓他ㄧ發一發的輸出需要再加上單穩態電路如 NE555,利用上頭的 RC 常數來控制時間。

最好先去找雷射二極體的資料才知道要用多少電流去驅動。
例如

网友:
無穩態震盪電路

5v紅光雷射模組可以不用驅動電路

网友:
1. 先確定雷射二極體(LD) 腳位,及是否有內建光偵檢二極體(PD)。如duke83 所貼的datasheet,就有內建PD。

以該 datasheet 為例:
2. 決定LD的操作電流。Datasheet中的 Ith 是 threshould 電流,代表超過這個電流值,LD才開始發出雷射光。低於這個電流值,LD發出的是LED光。Datasheet 中的 Iop 就是操作電流。一搬就是將 LD應用在操作電流值。

3. 穩態有PD回饋電路。PD 偵測 LD 的光強度,依其強若產生大小的光電流,可做穩定光輸出強度的輸出。

4. 下面附件是一個早年LD的生產廠商,現已經不做了。但文件仍頗具參考性。應用電路可以參考該文件。
What is Laser Diode sanyo_databook.pdf.pdf (869.11 KB, 下載次數: 32)

5. Pulse  電路的應用,短pulse 的輸出,一般就不利用內建的PD作穩定輸出控制。建議是同Duke83 使用555 是種方式。也可以簡單使用下面網站中所提的電路。 http://www.jensign.com/opto/ledlaserdrivers/  請版大考量這個 LD 輸出的脈寬再來決定設計方向。

网友:
LD 對溫度極為敏感。高Iop、高熱會使元件特性輸出變弱。
如果太長時間高電流、高溫下操作,很容易打壞 LD。
另外,我不知道按鈕模塊跟雷射模塊裡面到底是甚麼電路,所以無法解釋您更換各種容值電容後的現象。

网友:
我們這裡雷射二極體淘寶才不夠一塊錢RMB一個,隨便接隨便玩。。。3v的管子接到5v沒事的。尤其是這些短時間的。。。用1000uF是沒有問題的,不行估計你的電容壞了吧。3v的用一節鋰電池供電3.7v剛剛好,不用接任何東西。閃動的單刀雙擲開關+電容是最方便的選擇

楼主:
謝謝各位對小弟粗糙的問題提供了細緻的解答。
還有詳盡的資料,足以讓我做更深入的探討,
感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