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Q67H2-AM BIOS

楼主(2017-10-08):
我使用 AMIBCP 工具修改BIOS
修改完用afuwingui程式寫入BIOS
之後不能開機了也沒嗶嗶聲
這顆是網路範例圖主機板 chip_bios (1).jpg
請問這要如何燒BIOS

网友A:
BIOS 不是在六個SATA 下面那顆嗎 更新完BIOS不開機 可先將CMOS電池拔除一分鐘以上再裝回 看可不可以開機

楼主:
就是改Primary video 的access/Use 地方本來是default我把他改成USER存檔
燒寫入BIOS就開不了機
有什麼方法寫入TTL 方式有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改Primary video 的access/Use 地方本來是default我把他改成USER存檔
燒寫入BIOS就開不了機
有什麼方 ...

MMTOOLS 這套可修改 你是要改顯卡規格嗎還是主機板可支援的顯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MMTOOLS 這套可修改 你是要改顯卡規格嗎還是主機板可支援的顯卡

這主機板相容性不夠好8600GT 和 9600 GT 插了沒用
但現在都無法動作連檢測CDROM和USB 都沒作用
開不了機,想看是否有像MSI JSP11 或用'別的方式寫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 不是在六個SATA 下面那顆嗎 更新完BIOS不開機 可先將CMOS電池拔除一分鐘以上再裝回 看可不可以開機 ...

原來是那顆
謝謝你指導
南投草屯或台中有代燒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來是那顆
謝謝你指導
南投草屯或台中有代燒嗎

你要找人燒BIOS要先把原BIOS讀出來修改完再燒回去 不然就是找看看有沒有完整8MB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找人燒BIOS要先把原BIOS讀出來修改完再燒回去 不然就是找看看有沒有完整8MB檔案 ...

這是M6610G 主機 只有2MBIOS 檔 網站可以下載P01-A4.rom

8M 有誰能提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是M6610G 主機 只有2MBIOS 檔 網站可以下載P01-A4.rom

你要看BIOS型號下去確定 官網有的只是升級檔不能直接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BIOS型號下去確定 官網有的只是升級檔不能直接燒

好 OK

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BIOS型號下去確定 官網有的只是升級檔不能直接燒

8M 已找到

网友A:
你的是Q67H2-AM還是Q67H2-AM2 這BIOS是不同的 最好的處理方法是將你原本那顆裡的資料讀出來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Q67H2-AM還是Q67H2-AM2 這BIOS是不同的 最好的處理方法是將你原本那顆裡的資料讀出來修改 ...

謝謝大大提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提醒

你的板子是從套裝電腦拆下來的嗎 知道ACER主機型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板子是從套裝電腦拆下來的嗎 知道ACER主機型號嗎

M6610 里面板子
ACER Q67H2-AM 1.1

楼主:
拆了好幾回  怕拆壞把接口用pin方式連接
結論 Q67H2-AM=Q67H2-AM2 bios

可開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