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 SyncMaster 913B 故障無畫面

楼主(2017-10-08):
這台monitor原先面板前的按鍵無作用,不能調整亮度對比色調等等一些影像功能,反正只有它的電源鍵有作用.拆外殼檢視還有畫面,接下卻不知何故畫面沒了! 電源鍵怎麼按都反應(LED不亮),只有在插電源線時亮一下就沒了,拔掉電源線後也是亮一下.
用示波器量了一下電源板,switching power還有波形,有電壓5V及13V輸出,但是給LCD高壓的inverter變壓器初級量不到波形,請教大概那些故障了.

网友:
三星的螢幕很常壞程序

控制面板無作用的問題我也碰到過

刷程序就搞定了

网友A:
三星Samsung SyncMaster 913B白屏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pigoo.com/thread-27012-1-1.html

檢查AD各組電壓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Samsung SyncMaster 913B白屏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

Samsung這塊AD板板號是GY2_MJ,找的service manual,它的Troubleshooting有說"When Pin 4 of IC600 is DC 0.5V
does proper DC 0.5V appear at Pin 5 and 6 of IC600?
" IC600是FDS9933A,是個一對P-MOSFET,Pin3是MOSFET的souce有5V進入,我量到其Pin 4是5V,也就是MOSFET的gate(連通到PANEL_EN)是電壓5V,不為低壓0.5V,而Pin 5及6的drain卻量不到電壓是0V,不為0.5V,至於PANEL_EN是甚麼不明白?

楼主:
剛剛把A/D驅動板與LCD背光模組之間的排線connector分開重新接上,畫面終於出現,應該是接觸不良.
現在只剩下面板前的按鍵無作用,無法調光度明亮色調等等,電源鍵也無作用,只有monitor電源的綠色LED會亮,
按鍵板子與A/D板之間排線電表確認過接觸完整,請教接下來往哪個方向找原因?
附上A/D線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剛把A/D驅動板與LCD背光模組之間的排線connector分開重新接上,畫面終於出現,應該是接觸不良.
現在只剩下 ...

按鍵板上的微動開關有換過嗎?
使用很久了,或多或少會變得無法正常觸發。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把A/D驅動板與LCD背光模組之間的排線connector分開重新接上,畫面終於出現,應該是接觸不良.
現在只剩下 ...

檢查PCB板有沒有斷線
或者直接在connect的地方直接觸發看看(記得看看要不要加限流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鍵板上的微動開關有換過嗎?
使用很久了,或多或少會變得無法正常觸發。 ...

把面板按鍵電路板卸下後,用電表量微動開關,按了鍵電表沒導通也無嗶聲,總共6個微動開關都是如此,此SMD型微動開關高度約1.4mm,長,寬約4.6mm,廠牌不明.正在搜尋哪裡可買.

網路找到這家亮森科技,有一款幾乎一模一樣,
規格:4.6x4.6x1.5 SMD Mini Type Tact Switch(4.6x4.6x1.5貼片式小型輕觸開關)

Size: 4.6(W) x 4.6(L) x 1.5(H) mm
Rating: 50mA 12VDC
Contact Resistance: 100mΩ max
Insulation Resistance: 100MΩ min. 100VDC
Dielectric Strength: 250VAC / 1Minute
Force: 160gf/260gf ; Life: 100,000 cycles min
Travel: 0.25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面板按鍵電路板卸下後,用電表量微動開關,按了鍵電表沒導通也無嗶聲,總共6個微動開關都是如此,此SMD型微 ...

皆可代用

【宏富】微動開關 輕觸開關 貼片 4P 防水銅頭 4x4mm 多種高度可選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2273549042

【DIY_LAB#1201】(10個) 5.2*5.2*1.5mm 貼片4腳 輕觸開關 凸出部4*4*1.5mm(現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34400093056

輕觸開關 30個一拍 45元/30個 <單價1.6>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062165992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皆可代用

【宏富】微動開關 輕觸開關 貼片 4P 防水銅頭 4x4mm 多種高度可選

非常感謝提供這些賣點,這下可於買到

楼主:
總算把SMD型微動開關換新,現在LCD可以調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總算把SMD型微動開關換新,現在LCD可以調整了

這款微動開關頗詭異,時間到了就全部掛光光
不論有沒有裝機使用吧?

之前我家用的那台也是全部按鍵都不導通
後來我找半天找到有家拍賣在賣同一款的
結果全部不良,那個微動開關的包裝還沒拆開呢

最後是用WET大給的代換連結第一款那種開關替換掉
因為手邊剛好有買到那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