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HP ProDesk 600 G1 SFF 可裝第二台硬碟

楼主(2017-10-08):
最近想進這台,但內附的作業系統對我來說沒用, 但我想保留, 裝成雙系統。 所以想請教達人, 這台
HP ProDesk 600 G1 SFF , 如附圖, 可加第二台硬碟嗎? 謝謝!!

网友:
這有篇類似的硬體
HP ProDesk 600 G2 Small Form Factor
看看有沒有可參考的依據

Maintenance and Service Guide-4.pdf

855.65 KB, 下載次數: 3

4/4

Maintenance and Service Guide-3.pdf

2.47 MB, 下載次數: 1

3/4

Maintenance and Service Guide-2.pdf

3.18 MB, 下載次數: 1

2/4

Maintenance and Service Guide-1.pdf

3.31 MB, 下載次數: 4

1/4

网友:
這片板子有四個SATA Port喔!
如果不想多顆硬碟都接上, 也可以考慮用硬碟抽取架來抽換OS!

网友:
把原來的SATA線和電源線插到新碟就可以了,可以一起放在一個主機殼輪流使用。

网友:
其實可以GHOST備份,然後重灌你要的OS。
這樣就不需要再裝一顆HDD。

网友A:
這台很精緻不知道幾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很精緻不知道幾萬

中古的一台不用一萬!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古的一台不用一萬!

那也好幾千囉

网友:
第 8 代 INTEL® CORE™ i7 處理器
都出來了
除非是買便宜二手貨不人真不划算
我家電腦一台用五年以上都是效能不行被淘汰

网友:
這台主機 有一個3.5吋 跟一個2.5吋的硬碟卡槽 只是要有特殊螺絲
你把放硬碟那塊整個翻起來 就會看到下面還有個槽

网友(2017-11-14):
https://be.hardware.info/reviews ... -oud-vs-nieuw-fotos

從上面的網址看起來是可以放3.5和2.5硬碟各一個
所以應該是O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