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HILIPS省電燈泡27W故障

楼主(2017-10-08):
PHILIPS省電燈泡故障不亮,想修修看,我是外行人,我的處理方式1:電錶用1k量左右燈管兩腳可導通2:電錶用1k量電阻可導通,如果是電阻故障請問電阻如何購買,因為看不太清楚。
想請論壇各位高手指點,謝謝。

网友:
電容全換   燈管鎢絲測量看看還在不在
如果燈管已經有黑斑那也許就要放掉了

楼主:
燈管還很新,謝謝你

网友A:
電阻大小要看色碼,如果真的燒的一片漆黑
那就要畫電路來推導或拆別顆看看
一般這種省電燈泡 線路都大同小異 就算別的品牌也一樣 你可以撿一顆拆拆看

网友B:
論壇中有很多類似維修文,請善用搜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阻大小要看色碼,如果真的燒的一片漆黑
那就要畫電路來推導或拆別顆看看
一般這種省電燈泡 線路都大同小 ...

有看到黃紫金金,其它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論壇中有很多類似維修文,請善用搜尋。

有找過了,沒有看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看到黃紫金金,其它看不清楚。

黃紫金金=47*10的-1次方=4.7歐姆正負5%
(取自wiki)

線上色碼電阻計算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黃紫金金=47*10的-1次方=4.7歐姆正負5%

(取自wiki)

我不是本科,只是如果是電阻壞了,那我要買什麼顏色規格,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看到黃紫金金,其它看不清楚。

4.7Ω 附近有電子材料行或者拆回收的來玩玩就好,不然網購運費直接買顆新燈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本科,只是如果是電阻壞了,那我要買什麼顏色規格,謝謝

那顆電阻在哪個位子?
能否拍照!?

楼主:
是在燈座的中心,我把它溶出來的

楼主:
是燈座中心,連接電路板。

网友:
省電燈泡維修對於非本科來說是困難喔!! 有很多可能的情形(一如 不幸福的家庭,原因各各不同) 以前有修過 大部分終端電容"短路"造成,也有發生過DIAC 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燈座的中心,我把它溶出來的

你量看看這顆電阻的阻值,如果是4.7歐姆,你就可以直接把他替代那顆故障的電阻,然後這裡直接短路 啟動

楼主:
找到了,是這顆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是這顆爆了

看起來像是塑膠薄膜電容,拆下來看看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