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電表用的電池

楼主(2017-10-09):
最近入手了優利得UT71D,質感與功能挺不錯
目前是使用內附的9V電池,使用的頻率兩三天或一星期一次

內附的電池,查了一下是鹼性電池

雖不至於長時間放置不用,但還是擔心內附電池會有漏液的問題
請問有推薦的電池嗎?
另外,查了一下文章,說因為低耗電的關係,萬用電表最好使用碳性電池(乾電池)??
還有在網路上有看到9V的充電電池,適合用於萬用電表嗎?

充電電池

充電電池

最後,第一次po文,如有違規之處,還煩請告知^^!!!

网友:
我是用 UT71E, 使用常見的國際牌9v電池, 美廉社或十元商店買的(一個好像 45 元), 並無你的情況!

网友:
用30元一顆的電池即可,因為在它漏液之前會先沒電

网友A:
9V充電電池漏液問題依舊存在,不建議使用

网友:
不要用金*或勁*等鹼電池、一般碳鋅電池即可、建議每半年檢查一下電池狀況。

网友:
仪表用电池,好电池的主要标志是不漏液。

网友:
用原廠附的GP 9V鹼性電池就好了!
怕漏液的話,包些可吸水的衛生紙什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9V充電電池漏液問題依舊存在,不建議使用

血淚教訓,小弟一隻電動吸管,原裝7.2V 006P充電電池掛了,換一顆GP 006P充電電池,放了1年,漏液漏到電池接頭爛掉,整隻裡面都是綠色油油的

网友:
還有 006P 的可充電鋰電池能夠選擇,其密封程度與漏液或漏氣的比例比鎳氫電池還要低很多。
雖然電壓比較低一點但給高價的手持儀表用還是能用很久很久,幾年前一次購入幾顆到現在都還沒拿出來充電過。
理論上是三到五年壽命,即使時間到了也只充過一次電就老化也沒關係,已經保護到儀表不會因漏液而損壞了,以這觀點來說就當成是一次電池來用也是很划算的。

网友B:
我找了下資料, 那種可充式的9V 電池價格不是普通的貴!

网友:
我全改成,手機鋰電池加開關,指針式的用三個(9V用兩個串,3V用一個),數位用2個串,連捕蚊拍.無線電話等---算算家中改用二十幾個鋰電池,每個鋰電池全接一樣的2P,連接頭,再把不用的手機充電器接2P接頭出來充電,用一年多了,感覺還真的不錯用,也省了不少乾電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找了下資料, 那種可充式的9V 電池價格不是普通的貴!

上次才買台幣一百多應該不算貴吧!省去改裝的工錢。
反正都是雜牌的只用幾年而已,不漏液最重要。

网友:
手上有些表已經改成用18650兩顆串聯供電

网友:
之前拆開9V電池
看看它內在美的紀錄照

网友:
以前玩過類似的, 當作學習的材料很有用

1.5V boost 9V

1.5V boost 9V

网友:
沒必要糾結這樣的事,現代製造工藝已經非常發達了,只買常用的熟悉的品牌電池就行。3樓满江红大大說的,漏液前肯定要沒電,如果是長時間不使用電表,如半年或1年,肯定要拆除電池的。使用的電池只要能省錢又能反覆使用最好,沒電了就充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