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Panasonic TH-42AS610W 國際牌LED液晶電視 黑屏 [維修實例]

楼主(2017-10-10):
Panasonic TH-42AS610W 國際牌LED液晶電視 黑屏

故障情形 :
開機 開始檢測工作(綠燈閃爍)後 綠燈恆亮約不到10秒變成紅燈約2秒後 連紅燈都沒了(無燈號顯示)
在綠燈常亮時段有看到螢幕閃一次光亮 就沒了

在論壇看前輩的維修文 大都是指向LED燈珠出問題 但是要拆面板就是怕怕的 怕手抖或是沒拿平均不夠穩固 傷到面板
準備工具 先到沒屋頂買 液晶電視面板吸屏器 跟 導熱雙面膠帶 來拼看看 拼的過賺到 拼不過也才有經驗 以後才知道要多注意哪邊
廢話真多 敬請前輩見諒

銘牌

後照圖

電源板

主機板

邏輯板

LED穩壓板

面板

用 液晶電視面板吸屏器 拆面板真的方便又穩固 好拿好放 但要注意面板連接刀板要先將刀板拿出卡榫
拿起時先將沒刀板那邊拿起 拿起後往有刀板那邊推出 才不怕刀板勾住還是卡住 就輕鬆拿出了面板
放回時 依反向輕輕放回即可

拆開後用 先看燈條接線端的正負極用LED背光測試儀 測試哪幾顆LED出問題的 就能輕鬆找出問題的LED燈珠
不然也能用指針式三用電表切換到 RX1 檔 用紅黑棒一顆一顆試也行 (要注意指針式三用電表 RX1 檔 紅棒是負極電壓 黑棒是正極電壓)
測試與尋找沒多餘的手 所以沒拍照請見諒

燈珠總共壞的5顆 都是用妹妹背著羊娃娃的方式 (紅圈處)

燈珠來源 利用拆機下來的燈條用剪刀剪斷成一顆一顆的 剪斷後要注意上方與底部銅片不能接觸到 我是剪斷在用剉刀去修邊 使之確認上下銅片分離的
燈條如下

5顆燈珠用導熱雙面膠帶固定後 再將線路都焊好 測試LED是不是有全亮

全亮後就組裝回去
到背光模式一看設定值 設定在100% 將它調到80% 希望能讓燈珠撐久一點
試機畫面

完修

网友A:
很詳細的維修文,
讚一個,
工具買了,
還可以修更多電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詳細的維修文,
讚一個,
工具買了,

有了面板吸屏器才知好用
所以大都前輩的怪雞絲 高檔器材會那麼多
現在才知有工具輔助 甚麼才叫做事半功倍

网友B:
SA2086大~ 恭喜完修! 坐在後面那桌的LKK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2086大~ 恭喜完修! 坐在後面那桌的LKK留~

跟你坐同桌的比 能說LKK
但是跟我比 應該差不多吧 那我們兩個都LKK了

网友:
謝謝分享  每每都要拆屏 工具完備 就方便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