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HILIPS 42TA2800液晶電視畫面一閃一閃且聲音斷斷續續維修實例

楼主(2017-10-10):
飛利浦PHILIPS 42TA2800 42吋LCD液晶電視畫面一閃一閃且聲音斷斷續續維修實例

這台飛利浦PHILIPS 42TA2800液晶電視.畫面一閃一閃.且聲音斷斷續續.時有時無.

液晶電視型號PHILIPS 42TA2800

拆機.

主機板.

邏輯板.

高壓板.

電源板.

有小C爆漿了.

這兩個抱這麼緊.是在跳黏巴達嗎?

原來這又是那一家維修的傑作.

這直接換新小C就好了.容值應該是1500uf/35V.
搞了兩棵拆機的中古小C來並聯.難怪又壞了.
爆漿的那兩棵也是.如果當初連這兩棵也一起換掉.不就不會有這次再故障嗎?
狼客啊!挑維修商一定要慎選啊!

小C全數換新補強.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
在這裡看到各式各樣的維修手法

网友:
前修者未免也太誇張了吧

网友:
這直接換新小C就好了.容值應該是1500uf/35V.........怎麼跟我手法一樣....開玩笑的啦.......我直接就用2200uf/35V代替.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電容又不貴
前維修業者的維修手法
也未免太誇張

网友:
貼片電容,也要補焊嗎,

网友:
第一次見過這樣的維修...
那兩顆電容彷彿在唱:哇眉軋力攬掉掉

网友:
恭喜完修,真是讓我大開眼界,這一定不是PIGOO的會員,PIGOO的會員不會這樣做,對吧!

网友:
大開眼界了....太誇張了吧....

网友A:
早安, 請教各位前輩, 為什麼是電容影响到聲音斷斷續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安, 請教各位前輩, 為什麼是電容影响到聲音斷斷續續?

音效放大電路.供電不穩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音效放大電路.供電不穩定

明白, 謝謝講解, 感恩!

网友:
把兩顆搞這樣的時間都可以買一顆新品。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