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EW3100血壓計 顯示壞了

楼主(2017-10-10):
圖中血壓計顯示有方法可修理到嗎?

网友:
這個情況應該是偏光膜壞掉
你可以搜尋論壇一些維修
參考看看

网友:
反射膜掛了,請您參考小弟案例修復
您的反射膜撕下後,中間應該有一團從銀色變乳白

网友:
內偏光膜(90度)變質脫膜了,有救 !

网友:
這是反射膜掛了。

网友:
拆開看看, 若底層的銀色反射膜能夠撕掉, 只要找得到相同的反射膜取代就可以,
類似的銀色薄片也可以代用, 只是效果會沒有原來的好.

网友:
話說冷氣跟貴一點的學習遙控器都有這反射膜老化的症頭,有人知道到哪買嗎?

网友A:
我老爸的血壓計也是這個問題,

要去哪裡買偏光膜呢??

偏光膜有甚麼規格嗎??

血壓計

血壓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老爸的血壓計也是這個問題,

要去哪裡買偏光膜呢??

請您先拆下LCD,確定是偏光膜還是反射膜掛點,再來考慮備料

网友B:
看手上有沒有偏光膜,或者拆壞掉的LCD偏光膜。
放上去然後轉角度,字體有出來就是偏光膜壞掉。
然後看你偏光膜要換掉還是要貼外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手上有沒有偏光膜,或者拆壞掉的LCD偏光膜。
放上去然後轉角度,字體有出來就是偏光膜壞掉。
然後看你偏 ...

測試偏光膜可以從掛點不要的計算機,帶LCD的遙控器,或是打破沒作用的液晶螢幕上撕下來

如果有看立體電影剩下的偏光紙眼鏡就更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測試偏光膜可以從掛點不要的計算機,帶LCD的遙控器,或是打破沒作用的液晶螢幕上撕下來

如果有看立體電 ...

你好
拆了LCD,銀色幕那裡可找到?

网友D:
買包可樂果吃完就有一大張可以用了~  忘記說要買夾鍊袋包裝的比較厚~凍卡久
這種反射膜只要會反光的幾乎多可以代用~香菸內的鋁箔紙也可以
我目前試過最便宜耐久的材質是鋁箔膠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買包可樂果吃完就有一大張可以用了~  忘記說要買夾鍊袋包裝的比較厚~凍卡久
這種反射膜只要會反光的幾 ...

可以用甚麼膠水貼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拆了LCD,銀色幕那裡可找到?

首先請您舊的背膠務必除乾淨,否則會影響反射率
到了這個症狀出現,往往膠已經變硬,除的時候請您耐心處理
銀色膜可以多跑幾間文具行,大間一點的應該有PVC鍍鋁膠帶,或是水電五金材料行,找找鋁箔貼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買包可樂果吃完就有一大張可以用了~  忘記說要買夾鍊袋包裝的比較厚~凍卡久
這種反射膜只要會反光的幾 ...

使用前請拿起來面向電燈或陽光看,可以看到另一面印刷的最好別用,因為反射率較低貼上後背景比較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前請拿起來面向電燈或陽光看,可以看到另一面印刷的最好別用,因為反射率較低貼上後背景比較暗 ...

你好
用這零食鍚紙袋代替反射膜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用這零食鍚紙袋代替反射膜可以?

由於您原本的反射膜部分還OK,您可以用比對的,就是把原本還OK的膜部份貼上LCD,其他部分貼上您準備的材料,兩相比較就能知道合不合適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用甚麼膠水貼上?

應該不需要~我多沒用裝上就夾住了~
怕的話對準後~膠帶在後面固定一下就好~
這種維修方式試試可以~因為凍不久
要一勞永逸的材料還是金屬的鋁箔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用這零食鍚紙袋代替反射膜可以?

可以
但如同 changold2 大提到,
找不透光的佳,篩選一下

另外一點就是
找平滑沒摺痕的部分裁切下來用
這樣畫面較美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不需要~我多沒用裝上就夾住了~
怕的話對準後~膠帶在後面固定一下就好~
這種維修方式試試可以~因為凍 ...

你好
用張鍚紙貼上LCD,LCD有中間個圓圈,未貼鍚紙鏡看不到圓圈,貼了就顯示圓圈,為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用張鍚紙貼上LCD,LCD有中間個圓圈,未貼鍚紙鏡看不到圓圈,貼了就顯示圓圈,為何?

我的經驗是你膠沒清乾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經驗是你膠沒清乾淨~

你好
在廢料找到壞平板屏,拆開有張二面都是銀色反光紙,但張紙有少少透明,可以用在LCD做反光膜?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在廢料找到壞平板屏,拆開有張二面都是銀色反光紙,但張紙有少少透明,可以用在LCD做反光膜? ...

這種會透光的不行~而且已經皺成這樣了~不要用了
找金屬的鋁箔比較好~
一般五金行應該有賣鋁箔膠帶這種的就可以了~
烤肉用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會透光的不行~而且已經皺成這樣了~不要用了
找金屬的鋁箔比較好~
一般五金行應該有賣鋁箔膠帶這種的 ...

你好
找了用鍚紙替代,反光很好,字很清楚,完修。

网友(2017-11-09):
引用 楼主:
你好
找了用鍚紙替代,反光很好,字很清楚,完修。

很棒~這樣就不會在黑掉了~

网友:
太棒了,我的電錶有救了

网友E:
所以是反射膜的問題 ? 那若偏光膜的問題會是怎樣的現象呢 ?

网友:
另類思考
若針對反光模更換問題
下次試試用玻璃鏡子當底部反光膜的話
不知效果如何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是反射膜的問題 ? 那若偏光膜的問題會是怎樣的現象呢 ?

偏光膜的問題
是會讓字體變淡
與螢幕背景融合一體,
看不清顯示訊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老爸的血壓計也是這個問題,

要去哪裡買偏光膜呢??

參考changold2大大維修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8%A1%80%E5%A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