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Ducky 1008L 機械式鍵盤維修既保養與拆解實例

楼主(2017-10-11):
先說明怎麼一回事。
原本是一個功能鍵燈號無法正常亮起,燈號是修好了,但想想都拆到這了,何不順便來個大保養呢?
因為如此才有了這篇的實例!
詳細過程,請各位往下看吧!

先看看主角
正面
背面
銘牌
再來是維修與拆解過程
1.背面四顆螺絲先解下
2.再轉至正面,從左上角(紅圈處)用手指或平整物體來撬開。

3.撬開後,往上並往右拉,就可以拉起固定桿
4.拆下鍵盤前,還需要解下三顆螺絲才可以,其中一顆藏在Cap_Lock鍵下方。
5.解下螺絲,就可以與外框分離。
6.翻到背面,在左下角處(紅圈處)疑似有腐蝕的樣子。
7.刮開後還真的斷線了,難怪之前怎麼按都不亮。
8.找一條跳線焊上去
9.燈號終於正常,不然之前有按到都不知道,常常發生輸入密碼怎麼會錯誤??
X的!原來是按到大寫,因為燈號不會亮!

維修部分就到此結束了,只是都拆到這步了,就順道做個完整清潔與保養吧!

10.背面都是密密麻麻焊點,因為機械式的按鍵是用焊接方式來固定,看到就有點軟,但這樣就放棄太早了。
左側焊點除完。
11.右側焊點除完。
12.花了約一小時終於除錫完,中間有休息一下。
13.兩者終於分離。
14.清潔與保養完成後,就是組裝回去,然而怎麼拆下就怎麼裝回,後續就不解說了。

最後,相關的特寫
1.PCB上印有Ducky的標章與台灣製造的字樣。
2.另一處則印上可以對應不同鍵盤配置的字樣,還有強調具備N-Key(全鍵不衝突)功能。
3.核心:控制模組,IC是採用群勝半導體的HT82K94E。
近拍特寫
4.按鍵近拍特寫
黑軸(全鍵採用,除大Enter鍵與空白鍵)
茶軸(大Enter採用)
奶軸還是白軸?(空白鍵採用)不確定是哪一個。

後記:
1.源自電腦王:N-Key功能介紹
2.源自硬派精璽:Cherry軸介紹
3.HT82K94x:Datasheet

本次的實例就到此結束,感謝各位收看!

補充內容 (2017-10-11 09:55 PM):
感謝ericchou大糾錯。
錯誤的>控制模組,IC是採用群勝半導體的HT82K94E。
正確的>控制模組,IC是採用盛群半導體的HT82K94E。

网友A:
整支除錫拆下來清理?? 牛光是想就軟了...

http://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214259086
還好, 牛是用 Acer 6311 K9C/CH 彷機械式的薄膜鍵盤.. 比較容易拆開清洗!

网友B:
我還有好幾支286機械鍵盤ㄝ~~應該很值錢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支除錫拆下來清理?? 牛光是想就軟了...

http://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214259086

要完整清理,就得這麼做了。
因為按鍵板與PCB板中間有空隙,內部藏了不少的碎屑與灰塵。

至於牛大的仿機械式,我這似乎也有一組(也是Acer的),按鍵聲音很像機械式,卻是薄膜式的底子。
當時以為是真機械式,但拆開後才發現是薄膜的,當下心裡有點受傷,後來上網一查,才知道有這種仿機械式的鍵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還有好幾支286機械鍵盤ㄝ~~應該很值錢喔

可以放上來讓大家開開眼界!

因為早期的鍵盤很不常見到。

网友C:
目前這類鍵盤價格還貴!還沒預算。早晚一定要買的,為了手部健康!
靖教樓主,當初買這鍵盤花了多少 COCO!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這類鍵盤價格還貴!還沒預算。早晚一定要買的,為了手部健康!
靖教樓主,當初買這鍵盤花了多少 COCO! ...

價錢有點忘了,應該是500元,從沒屋頂上買來的。
這組原先有問題,經一查,只是USB接頭的焊點錫裂了,重新補焊後就能正常運作了。

只是用了機械式,就會完全愛上那種敲打的聲音,會難以回去了。

网友D:
我記得機械式鍵盤,青軸才會有滴滴答答的聲音,其它的黑軸、紅軸、棕軸是沒有聲音。

网友E:
"核心:控制模組,IC是採用群勝半導體的HT82K94E"
==> HOLTEK  應該是 盛群半導體
可能打字後沒注意到電腦挑選錯字了

真的是全盤按鍵全除錫下來清的喔
真有耐心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記得機械式鍵盤,青軸才會有滴滴答答的聲音,其它的黑軸、紅軸、棕軸是沒有聲音。 ...

經你這麼一說,順便查了一下,青軸確實才有明顯咖咖的聲響,其餘三種沒有咖咖聲響。
可能剛好是黑軸的,比較沒去注意到咖咖的聲音。
如果有去3C賣場的話,再去體驗看看青軸的感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核心:控制模組,IC是採用群勝半導體的HT82K94E"
==> HOLTEK  應該是 盛群半導體
可能打字後沒注意到電腦 ...

被抓到錯誤了n_029|
被你這麼一說,才發現打錯了字。
看來是時間晚了,腦袋鈍鈍的,一個不小心打錯了。
感謝糾錯唷!

网友E:
引用 楼主:
經你這麼一說,順便查了一下,青軸確實才有明顯咖咖的聲響,其餘三種沒有咖咖聲響。
可能剛好是黑軸的, ...

青軸 VS. 茶軸 (同場加映Alps軸) / Blue switches vs. Brown switches vs. Alp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wERDy_vjzQ

网友F:
青黑茶棕紅 ~~~目前沒按過紅軸 其他都按過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青黑茶棕紅 ~~~目前沒按過紅軸 其他都按過

那哪一種的手感讓你感覺最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青軸 VS. 茶軸 (同場加映Alps軸) / Blue switches vs. Brown switches vs. Alps
https://www.youtube.com ...

上了一課,原來是段落上的差別!

网友G:
那片控制模組買的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片控制模組買的到嗎?

應該是沒辦法,這是廠商訂製的。
IC或許可以買到,但內部的程式就沒辦法了。